请问RGB视频信号中HVwidth和Vwidth是否就是波形里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楼主(2024-07-11):
如题,RGB视频信号中的行宽度和场宽度是不是行同步信号(场同步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

网友A:
在模拟视频信号中,如传统的RGB视频信号,行同步信号和场同步信号是用于同步视频帧的电子脉冲。它们的作用是确保视频信号的扫描同步到显示器的刷新率。

- **行同步信号**:用于标识每一行视频信号的开始。它通常是一个短暂的脉冲,宽度比行周期短得多。行同步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是固定的,用于确保电子束在扫描到屏幕边缘后能够正确地回到屏幕的起始位置,开始新的一行。

- **场同步信号**:用于标识每一帧视频信号的开始。场同步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通常比行同步信号的要长,因为它需要标识一个完整的垂直刷新周期的开始。在某些视频标准中,场同步信号可能由多个脉冲组成,如水平同步脉冲和垂直同步脉冲的组合。

行宽度和场宽度通常指的是视频信号中一个完整的水平行或垂直场的持续时间,包括有效图像数据和相应的同步信号。行同步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是行宽度的一部分,而场同步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是场宽度的一部分。但是,行宽度和场宽度本身并不等同于同步信号的持续时间,它们包括了同步信号以及图像数据的持续时间。
PAL制式是一种电视广播标准,它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具体参数。根据搜索结果,PAL制式的一些基本参数如下:

- 帧频:每秒25帧
- 扫描线:每帧625线
- 扫描方式:2:1隔行扫描
- 行频:15625赫兹
- 场频:每秒50场
- 分辨率:720x576像素
- 色彩编码:PAL制
- 供电频率:50赫兹

具体到行同步和场同步信号的参数,根据搜索结果,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信息:

- 行周期:64微秒
- 行同步脉冲宽度:大约4.7微秒
- 场周期:20毫秒

请注意,这些参数可能会根据不同的PAL制式(如PAL-B、G、I、D等)有所变化。中国大陆采用的是PAL-D制式 。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技术规格,可能需要查阅具体的技术文档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