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管的稳定电压

楼主(2024-07-12):
想请问各位大佬怎么得知稳压管的稳定电压呢?看数据手册并没有提到这个,以SS14L为例,只有几个反向电压,不知道怎么求稳定电压

网友A:
SS14L是肖特基二极管, 是用在开关电路或高速电路里用来整流, 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B:
SS14L是肖特基二极管,不是稳压管。

网友C:
SS12L是肖特基势垒整流二极管,而不是齐纳稳压二极管。

网友D:
SS14L应该是肖特基的整流管,不是做稳压管用的

(稳压管一般都是反向接入电路的,利用其击穿特性稳压的,一般说来击穿电压值差不多就是稳压值)

网友E:
SS14是肖特基二极管,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S14L应该是肖特基的整流管,不是做稳压管用的

(稳压管一般都是反向接入电路的,利用其击穿特性稳压的 ...

请问一下 如果两个稳压管对着接 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G:
稳压二极管就是反向击穿电压特性来稳压的, 串个电阻反接SS14就相当稳压二极管了. 看你列表, 也就相当40V稳压吧. (注意控制电流, 反向电流一般很小, 高了就烧了)

网友H:
穿个电阻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稳压二极管就是反向击穿电压特性来稳压的, 串个电阻反接SS14就相当稳压二极管了. 看你列表, 也就相当40V稳 ...

应该不能这样用,超过40V可能就不是40V了

网友I:
40v的肖特基正规厂家大概反向50~60v开始电流增大。但不排除有些厂家更低或者更高,自行测试吧。
而且这个参数是不被厂家认可的参数,一致性难保证。
所以尽可能选择正规厂家,市场随便拿货不要选什么toshiba,vishay,cj 这些牌子的管子

网友J:
这个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K:
楼主看错数据手册了,SS14是肖特基二极管,不是稳压管。

网友L: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耐压低, 反向电流大. 在需要耐高压, 低电流的情况下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