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上面的这个东西叫什么

楼主:
它起什么作用,去掉不用,会怎么样

网友A(2024-07-12):
绝缘签子?

网友B:
如果不用的话,高速状态下线会被甩出来

网友C:
我估计是动平衡用的

网友D:
把楼上几位的答案综合一下:绝缘、卡位(防止线圈甩出)、动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动平衡用的

板凳的说法是正确,动平衡是钻孔或者加垫片之类的。

网友F:
防止转动时漆包线抖动摩擦短路,工艺做得好可以不用

网友G:
起固定作用的插条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动平衡用的

动平衡是在转子铁芯外圆磨一个凹坑 减去特定位置的重量,可以机器自动化操作,高效准确。

网友I:
绝缘、卡紧线圈的,不是动平衡,动平衡用类似橡皮泥的东东。

网友J:
这还扯上动平衡了, 长的长 短的短, 绝缘都不是,有单独的U型绝缘隔纸,

这个就是卡线用的,

网友K:
固定,保护

网友L:
电木,环氧板,FR4玻璃纤维板

网友M:
卡住线圈防止在高速运转时线圈甩出来

网友N:
以前在厂里看马达班的人修电机。先绕线圈,包青壳纸、下线、打签、浇绝缘漆、烘干。打签的目的就是压紧槽内线圈,而且以前他们用的是竹签。生产厂家用的应该玻纤材料。就是没听他们说要保证动平衡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