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单片机ADC_DMA进不了中断

楼主:
#include "stc8h.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¾µØ³£Á¿ÉùÃ÷        **************/
//1~16,使用的ADC转换通道数量,必须和[ADC_DMA通道使能寄存器(DMA_ADC_CHSWx)]中启用的ADC通道数量一致
#define ADC_CH_NUM          1
//ADC转换次数,必须和[ADC_DMA配置寄存器2(DMA_ADC_CFG2)]设置的一致
#define ADC_SAMPLES_NUM     8
//每个通道ADC转换数据总字节数=2*转换次数+4
#define ADC_DATA_SIZE       (ADC_SAMPLES_NUM*2 + 4)

//存储ADC DMA转换结果,即ADC DMA的目的地址
u8 xdata adc_samples_buff[ADC_CH_NUM][ADC_DATA_SIZE];
//ADC DMA转换完成标志
bit DmaFlag;

void Uart1_Init(void);        //4800bps@11.0592MHz
void sendByte(char dat);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dat);
char putchar(char c);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void Delay500ms(void);        //@11.0592MHz
void ADC_Init(void);

void main()
{
   u8 i,j;
   u16 adc_value;
   float voltage;
   Uart1_Init();
   ADC_Init();

   EA = 1;
   printf("Hello");

   while(1)
   {
           if(DmaFlag)
           {
                      DmaFlag = 0;

                      adc_value=(adc_samples_buff[0][16]<<8)+adc_samples_buff[0][17];
                      voltage   = (5*adc_value)/4096;
                       printf("voltage: %.2fV\r\n",voltage);

                     DMA_ADC_CR = 0xC0;
           }
           Delay500ms();
        }

}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P_SW2 = 0x80;
   DMA_ADC_STA = 0x00;         //清零ADC DMA状态寄存器
   DMA_ADC_CFG = 0x80;         //开启ADC DMA中断
   DMA_ADC_RXAH = (u8)((u16)(&adc_samples_buff) >> 8); //ADC转换数据存储地址,即ADC DMA目的地址
   DMA_ADC_RXAL = (u8)((u16)(&adc_samples_buff));
   DMA_ADC_CFG2 = 0x0A;    //每个通道ADC转换次数:8
   DMA_ADC_CHSW0 = 0x01;   //使能ADC通道1
   DMA_ADC_CHSW1 = 0x00;
   DMA_ADC_CR = 0xC0;      //启动ADC DMA转换
}

void ADC_Init(void)
{
        P1M0=0x00;                 //设置P10为高阻输入
        P1M1=0x01;

           ADCTIM = 0x3F;                  //设置ADC内部时许
        ADCCFG = 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数据右对齐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

void Uart1_Init(void)        //48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位,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TMOD |= 0x20;
        TL1 = 0xFA;
        TH1 = 0xFA;
        ET1 = 0;
        TR1 = 1;
}

void sendByte(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dat)
{
        while(*dat != '\0')
        {
                sendByte(*dat++);
        }
}

char putchar(char c)
{
        sendByte(c);
        return c;
}

void ADC_DMA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3
{
        DMA_ADC_STA = 0;
        DmaFlag = 1;
}

void Delay50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_nop_();
        _nop_();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2024-07-12):
试试STC官方的例子:

网友B:
8G和8H的ADC中断向量号好像是5吧,我看工具里面的示例里面的是5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0x20;                         //清中断标志
    P2 = ADC_RES;                               //读取ADC结果
    ADC_CONTR |= 0x40;                          //继续AD转换
}

网友C:
看你你中断号用的 13
那么……, 你 LJMP 那段汇编 写了没有?
并且,是否用的 .A51 格式? 是否正确插入了项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G和8H的ADC中断向量号好像是5吧,我看工具里面的示例里面的是5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STC的官方程序写的是1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你中断号用的 13
那么……, 你 LJMP 那段汇编 写了没有?
并且,是否用的 .A51 格式? 是否正确插入 ...

这个"stc8h.h"这个头文件没有吗?我程序里还有中断12 开的定时器2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TC的官方程序写的是13

改成5试试啊,你的官方历程截图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C的官方程序写的是13

例程是13没错,但还要加中断号48跳到13的附加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例程是13没错,但还要加中断号48跳到13的附加操作

那是处理大于31号的手段。ADC的就是5,又不大于31,为何要借用13号?13号就是保留的,让编译器把服务代码放到13号的位置,然后在不如32号的位置人为添加LJMP跳转到13号。借用其他不使用的也一样啊。但是ADC的就是5号,直接用就行了啊,不懂为何要借用,然后还得添加汇编代码。这不是那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stc8h.h"这个头文件没有吗?我程序里还有中断12 开的定时器2也能正常工作

你如果看得是官方例程,你继续往下翻,应该会有类似这样的代码:
ISR.ASM
CSEG  AT  0183H
LJMP  0063H
END
你把他做成 ASM 文件 加入到项目里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是处理大于31号的手段。ADC的就是5,又不大于31,为何要借用13号?13号就是保留的,让编译器把服务代码 ...

因为他用的是DMA_ADC,而不是单纯的AD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因为他用的是DMA_ADC,而不是单纯的ADC

哦,没用过H的,刚下载了PDF看了下是48号,话说DMA有啥好处?还要借用跳转。直接用ADC中断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没用过H的,刚下载了PDF看了下是48号,话说DMA有啥好处?还要借用跳转。直接用ADC中断不行?

不用频繁进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用频繁进中断

意思是时不时的关掉48号?DMA中断也是中断啊。5号也可以时不时 的关闭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