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最大功率和最大有效输出功率的含义

楼主(2024-07-12):
时间最大功率和最大有效输出功率,比如3.5W输出200ms,停800ms,那么3.5W是最大有效输出功率,时间最大功率是5倍?也就是17.5W?20%的占空比,不应该是1/5才对吗?

网友A:
时间最大功率?第一次听说的参数。应该是脉冲功率或峰值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最大功率?第一次听说的参数。应该是脉冲功率或峰值功率吧?

了解过医疗电子的人都知道  有这个概念

网友B:
时间最大功率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术语,但在某些上下文中,可能指的是在特定时间段内电源或设备能够达到的最大功率输出。最大有效输出功率,也称为最大输出功率、瞬间功率或峰值功率,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如谐波失真指标内),电源或设备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最大功率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术语,但在某些上下文中,可能指的是在特定时间段内电源或设备能够达到的最大 ...

那这里对不对17.5W

网友C:
“时间最大功率”不清楚是何义,搞电子和电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英文资料有此名词?让我长一长知识。

网友D:
现在,根据题目描述,设备以3.5W的功率输出200ms,然后停止800ms。这意味着总的周期时间是 200ms + 800ms = 1000ms 或 1s。  平均功率 是总能量除以总时间。因为设备在200ms内以3.5W的功率工作,所以在这200ms内它消耗的能量是 3.5W × 0.2s = 0.7J。在1s的周期内,总能量消耗是0.7J,所以平均功率是 0.7J/1s = 0.7W。 时间最大功率 通常指的就是设备在任意瞬间能达到的最大输出功率,即3.5W。但在这里,你似乎在问如果设备在整个1s周期内都以3.5W工作,那么它看起来像是在输出更大的功率,但这不是“时间最大功率”的概念。 占空比 是 200ms/1000ms = 20%,或者 0.2。占空比只是描述了设备工作的时间比例,与功率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 对于你提到的“时间最大功率是5倍”,即17.5W,这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设备在任何时刻都没有以超过3.5W的功率工作过。17.5W会是在假设设备在整个1s周期内都以3.5W工作时的“平均表观功率”,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功率输出,因为设备实际上只在200ms内工作。  所以,简而言之:  最大有效输出功率是 3.5W。 平均功率是 0.7W。 占空比是 20%。 没有“时间最大功率”这一说法,但设备在任何时刻都没有超过3.5W的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