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TC8H8K64U/STC8051U34K64)_RA8889_8080参考代码(v1.3)

楼主:
文章导引:

(1)51单片机(STC8051U34K64)RA8889_SPI4参考代码(v1.3)
(2)51单片机STC8H8K64U通过RA8889/RA8876如何控制彩屏(I2C源码下载)
(3)51单片机(STC8H8K64U/STC8051U34K64)_RA8889_8080参考代码(v1.3)

单片机实际不限,这里采用的STC最新、主推的型号,比如STC8H8K64U、STC8051U34K64进行实验测试,您可以换用不同型号。目前测试这两个系列,显示速度均相当不错,软件设计也是极为简单。各篇文章下方均提供源码供参考下载。

RA8889是一款瑞佑科技推出的高性能液晶控制芯片,单片机下指令即可,可以驱动最高1366x768等液晶屏,其内建JEPG解码引擎,图形驱动引擎,因此显示速度相当不错,是单片机扩展彩屏UI的好搭档。也有低阶的型号比如RA8871M,RA8873M等,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本例提供并口8080通信代码,下方简单做一下介绍。

硬件:STC8H8K64U/STC8051U34K64 + RA8889开发板(硬件跳线变更为并口8080模式,PS=00x,R143,R142不接,R141无关)

8080接口电路连接图:

实物连接图:

RA8889开发板外接MCU连接器之引脚定义:

【v1.3 代码说明】

(1)该代码采用8080,通信接口定义:
        P2                Data_Bus             8位通信数据线    DB0--DB7
        P0.0        RA8889_CS                RA8889片选                 XnSC
        P0.1        RA8889_RD                RA8889的读                 XnRD(XEN)
        P0.2        RA8889_RS                RA8889的地址         XA0
        P0.3        RA8889_WR                RA8889的写                 XnWR(XRNW)
        P0.4        RA8889_RST                RA8889硬件复位

(2)使用J-Link等工具将RA8889_Demo文件夹内的RA8889_Demo_F103_8080_SPI_floating_firmware.hex烧录到RA8889开发板上,将F103与RA8889的接线设定为高阻态。

(3)核心文件存放在RA8889_01_Kernel文件夹下:
        RA8889_51.c                 为底层接口文件
        RA8889_API_51.c         为用户层接口文件
        RA8889_MCU_IF.c         为单片机接口文件(通信接口定义及通信函数)
        UserDef.h                         为用户自定义参数文件
        delay.c                                延迟函数,请根据单片机的主频修正

(4)演示以下常用功能:
        Introduction();                                //文字介绍
        Geometry_Demo();                        //几何绘图演示
        Show_JPG();                                        //调用FLASH的JPG图片显示
        Show_BMP();                                        //调用FLASH的BMP图片显示
        Fade_in_Fade_out();                        //图片淡入淡出演示
        Show_AVI();                                        //调用FLASH的AVI影片播放
        Show_PNG();                                        //调用FLASH的PNG图片显示

***实际测试结果:和SPI通信方式比较,运行以上演示程序时,显示文字会略微快一些,其它差别不大。

源码下载:

网友A(2024-07-16):
引用 网友B:
Ra8889小50一片。不知道有没有20元以内的5寸屏驱动芯片?可以解决大多数单片机使用显示功能

有一款缩小版 便宜的!可以找我交流。资料尚未整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硬件设计文件吗?

有的,全开放!电路图源程序都有。照片上有官方论坛 可登录获取资料。

网友B:
Ra8889小50一片。不知道有没有20元以内的5寸屏驱动芯片?可以解决大多数单片机使用显示功能

网友C:
可以提供硬件设计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