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32单片机的USB硬件仿真卡死不动的问题

楼主:
如题,我初始化SPI引脚,用的P1口,程序运行到红框的地方卡着一直不动。但是全速运行的时候就不会,一旦打断点就出问题。在我初始化按键的引脚的时候也是这样。请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2024-07-13):
任务管理器检查进程CPU内存占用是否正常

网友B:
程序看着没啥问题,可以重启下电脑或者关闭下进程重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