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rm和51双内核的单片机

楼主(2024-07-13):
有没有arm 和51 双内核的单片机

网友A:
没见过ARM+51内核的,STC倒是有32位51,性能与ARM-M0近似,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市场上并没有这种结构的单片机,除非按客户需求定制流片。

网友C:
STC32是双核的

网友D:
为啥会有这种需求?51能干的ARM干不了?

网友E:
迪文T5L 51+CPU(GUI)的

网友F:
有的,类似于stc8a8k内核+51单片机双核开发学习板支持AVR/STM32实验套件,如A6双核版和A7双核版。这些学习板不仅支持51单片机,还集成了ARM或其他内核(如STC8A8K)

网友G:
STC最近新出的STC8051U是32位和8位的, 可以跑32位程序或8位程序.

网友H:
双核是什么意思,两个核心并行一起跑?

千万不能误导新手,明显是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指令集罢了

网友H:
是的,确实是双核心,之间用双口RAM进行通讯。

网友I:
你为啥要这么做?双核arm不香?

网友J:
没有,你有点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