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网上的stm32制作的模拟键盘,发送的字符,usb助手可以接收;记事本bu'...

楼主(2024-07-13):
请教个问题;网上的stm32制作的模拟键盘,发送的字符,usb助手可以接收;记事本不能接收数据。

楼主:
是哪里配置不对吗?

网友A:
记事本又没有对应的接收接口

网友B:
延时不够的多. 你不要连发, 只发一个字符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不够的多. 你不要连发, 只发一个字符试下

好的

网友C:
记事本需要设置

楼主:
发个字符,接着发一个回车。

网友D:
模拟键盘是向主板发送键盘按键信号指令的装置,可能是协议指令时序有问题导致不能被正确识别。

楼主:
从某一个宝下的程序,只有一个通过usb助手能通讯;其他的都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中另外一个开机密码的,只第一次可以,后来就不行了;
会不会是杀毒软件给删掉了什么。

楼主:
51hei网站,没找到相关资料;希望哪位大神给发些资料。

楼主(2024-08-18):
已经从51黑,本论坛找到了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