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p401r单片机adc+dma 问题提问

楼主(2024-07-14):
提问:
近期,我在学习msp432p401r单片机时,想用msp的adc进行多通道采集,然后加上dma数据转运。以下是代码起初我是直接用的dma里的adc通道,发现不行。然后我就仿照官方例程里的进行数组到数组间的转运 resultsBuffer -->adc 的转运,结果还是失败了
在主函数里我就是显示了一下数组里的值,发现程序卡死。希望能得到大佬的帮助。

#include "headfile.h"
#include "adc.h"
#include "ml_oled.h"

//左到右 4.3   4.4   4.5   4.6   4.7
//                  10        9          8            7          6
uint16_t adc[5];
uint16_t resultsBuffer[5];
void ADC_config(void)
{
        /* 启用浮点运算的FPU */
    MAP_FPU_enableModule();
    MAP_FPU_enableLazyStacking();

    /* Initializing ADC (MCLK/1/1) */
    MAP_ADC14_enableModule();                                                                 //使能ADC14模块
    MAP_ADC14_initModule(ADC_CLOCKSOURCE_MCLK, ADC_PREDIVIDER_4, ADC_DIVIDER_5, ADC_NOROUTE); //初始化ADC 时钟 分频  通道 2.4MHz

    MAP_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4, GPIO_PIN5 | GPIO_PIN6 | GPIO_PIN7| GPIO_PIN3| GPIO_PIN4, GPIO_TERTIARY_MODULE_FUNCTION);
//        MAP_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5, GPIO_PIN1 | GPIO_PIN2, GPIO_TERTIARY_MODULE_FUNCTION);                //
    MAP_ADC14_configureMultiSequenceMode(ADC_MEM6, ADC_MEM10, true);
        MAP_ADC14_configureConversionMemory(ADC_MEM6, ADC_VREFPOS_INTBUF_VREFNEG_VSS, ADC_INPUT_A6, ADC_NONDIFFERENTIAL_INPUTS);
    MAP_ADC14_configureConversionMemory(ADC_MEM7, ADC_VREFPOS_INTBUF_VREFNEG_VSS, ADC_INPUT_A7, ADC_NONDIFFERENTIAL_INPUTS);
        MAP_ADC14_configureConversionMemory(ADC_MEM8, ADC_VREFPOS_INTBUF_VREFNEG_VSS, ADC_INPUT_A8, ADC_NONDIFFERENTIAL_INPUTS);
        MAP_ADC14_configureConversionMemory(ADC_MEM9, ADC_VREFPOS_INTBUF_VREFNEG_VSS, ADC_INPUT_A9, ADC_NONDIFFERENTIAL_INPUTS);
        MAP_ADC14_configureConversionMemory(ADC_MEM10, ADC_VREFPOS_INTBUF_VREFNEG_VSS, ADC_INPUT_A10, ADC_NONDIFFERENTIAL_INPUTS);

    ADC14_enableInterrupt(ADC_INT10);

    /* Enabling Interrupts */
    MAP_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ADC14); //ADC模块的中断
    MAP_Interrupt_enableMaster();

    /* Setting up the sample timer to automatically step through the sequence
     * convert.
     */
    ADC14_enableSampleTimer(ADC_AUTOMATIC_ITERATION);

    /* Triggering the start of the sample */
    MAP_ADC14_enableConversion();        //使能开始转换(触发后 自动ADC上电)
    MAP_ADC14_toggleConversionTrigger(); //开启第一次软件触发

}
////////////////////DMA配置///////////////////////////////
/* DMA Control Table  这一段是必须要有的*///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pragma DATA_ALIGN(controlTable, 1024)
#elif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data_alignment = 1024
#elif defined(__GNUC__)
__attribute__((aligned(1024)))
#elif defined(__CC_ARM)
__align(1024)
#endif
uint8_t controlTable[1024];
/**************************************/

#define DAM_SIZE 1024
uint16_t data_array1[DAM_SIZE]; // DMA数组

void DMA_config(void)
{
    MAP_WDT_A_holdTimer(); // 关闭看门狗

    memset(data_array1, 0x11, DAM_SIZE); // 目标数组初始化

    DMA_enableModule();               // 使能DMA模块
    DMA_setControlBase(controlTable); // 设置控制表基地址

    DMA_disableChannelAttribute(DMA_CH0_RESERVED0,
                                UDMA_ATTR_ALTSELECT | UDMA_ATTR_USEBURST |
                                    UDMA_ATTR_HIGH_PRIORITY |
                                    UDMA_ATTR_REQMASK); // 禁用通道特征

    DMA_setChannelControl(UDMA_PRI_SELECT | DMA_CH0_RESERVED0, UDMA_SIZE_16 | UDMA_SRC_INC_16 | UDMA_DST_INC_16 | UDMA_ARB_1);
    // 设置通道控制参数                   ADC映射        主数据结构     16位数据大小            源地址增量        目标地址增量      仲裁大小
    DMA_setChannelTransfer(UDMA_PRI_SELECT | DMA_CH0_RESERVED0, UDMA_MODE_AUTO, resultsBuffer, adc, 5);
    // 设置通道传输参数               ADC映射        主数据结构         自动模式                        源数据            目标数据    传输数量

    MAP_Interrupt_disableSleepOnIsrExit();

    DMA_requestChannel(0);
//    DMA_assignChannel(DMA_CH0_RESERVED0); // 指定外设映射

    DMA_assignInterrupt(DMA_INT0, 0);
    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DMA_INT0);
    DMA_clearInterruptFlag(0);
    Interrupt_enableMaster();

    DMA_enableChannel(0);
    ADC14_enableConversion();
    DMA_requestSoftwareTransfer(0); //
}
void DMA_INT1_IRQHandler(void)
{

    DMA_requestChannel(0);
    DMA_assignChannel(DMA_CH0_RESERVED0); // 指定外设映射

    DMA_assignInterrupt(DMA_INT0, 0);
    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DMA_INT0);
    DMA_clearInterruptFlag(0);

    DMA_enableChannel(0);
    ADC14_enableConversion();

    /* Switch between primary and alternate bufferes with DMA's PingPong mode */

        DMA_setChannelControl(UDMA_PRI_SELECT | DMA_CH0_RESERVED0,
                              UDMA_SIZE_16 | UDMA_SRC_INC_16 | UDMA_DST_INC_16 | UDMA_ARB_1);
        DMA_setChannelTransfer(UDMA_PRI_SELECT | DMA_CH0_RESERVED0,
                               UDMA_MODE_AUTO, resultsBuffer,
                               adc, 5);
    DMA_requestSoftwareTransfer(0);
}
void ADC14_IRQHandler(void)
{
    uint_fast64_t status = MAP_ADC14_getEnabledInterruptStatus();
    MAP_ADC14_clearInterruptFlag(status);

    if (ADC_INT10 & status)
    {
        MAP_ADC14_getMultiSequenceResult(resultsBuff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