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有匿名上位机的资料,我搞不出来,看博主的看不懂一点呢

楼主(2024-07-14):
有没有谁有上位机的资料,我搞不出来,呜呜呜,看博主的看不懂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sumcheck = 0;
U8 addcheck = 0;
For(u8 i=0; I < (data_buf[3]+4); i++)

这个需要改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我试过很多版本的,确实难搞,反正我是没有能调出什么来
如果你只是要调节PID,我个看波形的,蛮好用的

看来了好多博主代码,用了他们代码都连不起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打开软件。然后点帮助。然后帮助里面就有通讯协议。这个是7.2.2.8版本的协议

我不知道该怎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求说都说不清楚,还谈跟你要,至少要什么上位机,作什么用的,要什么样的功能,好得说清楚,这种需求没有 ...

匿名上位机v7的代码,我想拿来看无人机的姿态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打开软件。然后点帮助。然后帮助里面就有通讯协议。这个是7.2.2.8版本的协议

网友A:
U8 sumcheck = 0;
U8 addcheck = 0;
For(u8 i=0; I < (data_buf[3]+4); i++)
{
sumcheck += data_buf[i]; //从帧头开始,对每一字节进行求和,直到DATA区结束
addcheck += sumcheck; //每一字节的求和操作,进行一次sumcheck的累加
}
//如果计算出的sumcheck和addcheck和接收到的check数据相等,代表校验通过,反之数据有误
if(sumcheck == data_buf[data_buf[3]+4] && addcheck == data_buf[data_buf[3]+5])
return true; //校验通过
else
return false; //校验失败

网友B:
那玩意我试过很多版本的,确实难搞,反正我是没有能调出什么来
如果你只是要调节PID,我个看波形的,蛮好用的

网友D:
求“匿名上位机”资料,附带使用说明,谢谢

网友C:
需求说都说不清楚,还谈跟你要,至少要什么上位机,作什么用的,要什么样的功能,好得说清楚,这种需求没有人会给你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