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简易波形发送电路严重发烫

楼主:
如图原理图和PCB图 焊接好测试的时候上5V的电进行测试 就很烫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2024-07-15):
电源反了吧?

网友B:
电源退耦电容都不用?正负电源各用100nF+10~100uF退耦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退耦电容都不用?正负电源各用100nF+10~100uF退耦看看。

恍然大悟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