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是USB充电器还是电脑USB

楼主(2024-07-15):
有个便携式产品项目,使用了STM32 MCU(集成USB接口),带锂电池和充电芯片。

现在要求充电时,检测插入USB口的是电脑的USB,还是USB充电器(那种AC转DC的USB充电器),该如何检测呢?

我看了下Ti的充电芯片上说可以通过USB PHY来检测,但是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

有大神能指点下思路吗?

谢谢!

网友A:
参考手机主板识别电脑USB或充电器快充闪充协议的电路部分。

网友B:
USB 2.0接口通常为黑色,而USB 3.0接口则可能是蓝色

网友C:
只能测量纹波电压了

网友D:
快充协议是通过DM DP 两条数据线来识别的; 可以参考下同样的原理 来识别插入的USB是带数据的还是只是充电功能;  比如苹果D+ D- 两条线可以读取分压电阻的电压,

网友E:
先读懂USB的工作流程吧

网友F:
单片机配置为HID设备,插入电脑和充电器的USB状态是不同的

网友G:
在STM32 MCU上编写代码,以轮询或中断方式检测VBUS电压、D+/D-线状态,并根据检测到的信息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