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超声波避障小车常常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7-16):
前几天代码写好了,但是在硬件方面还是没实现功能,sg90舵机已经单独供电,但单片机还是不按程序跑,有时左右两路车轮一开始一起转动

楼主:
然后突然左边两路不转了,用的是12v电源通过2个l298n驱动单片机和4个电机

网友A:
如果硬件不是买现成的,就是接触问题,应该先测试,特别是电机没问题,再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不是买现成的,就是接触问题,应该先测试,特别是电机没问题,再写程序

模块是买现成的,感觉驱动这个舵机总是差点力气,有时候打开电源单片机没反应按下复位后才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块是买现成的,感觉驱动这个舵机总是差点力气,有时候打开电源单片机没反应按下复位后才有反应

最好用PWM控制速度,跑的很快的,不然容易撞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