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佬们这个2位半数码管怎么用

楼主(2024-07-17):
帮忙写下或解释下这个数码管怎么用。

数码管对应的几个脚

数码管对应的几个脚

数码管内部线路

数码管内部线路

51黑论坛_188数码管-XLD-2353R-5 188.pdf

网友A:
可以参考这里。

单片机188数码管消影程序调试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21733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里。

单片机188数码管消影程序调试问题

没理解IO脚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里。

单片机188数码管消影程序调试问题

这个程序里的P3M1和P3M0分别指啥?

网友C:
程序注释已经很清楚,就是切换相关IO为高阻或推挽模式。依据你的单片机语言自行修改,别盲目抄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注释已经很清楚,就是切换相关IO为高阻或推挽模式。依据你的单片机语言自行修改,别盲目抄袭!

if(display_sram&0x0800)主要是这里不明白是什么意思,if这个操作后,拉高拉低相对应引脚电平

网友D:
这类LED数码管都一个原理,我正在用无线话筒的数码管,7个IO,40段(7个IO最多42段)。
原理是:一个IO输出低,别的IO显示的就输出高,不显示的就高阻。

网友E:
pdf文档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