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画的PCB,大家可以来帮我看看吗

楼主:
是stm32作为主控的蓝牙音频功放,我知道画的很糟糕,大家尽情找茬,不玻璃心,只想进步,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7-18):
电容摆摆好就行了,电阻随意 芯片焊涝

网友B:
初学者能画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元件摆放可以再紧凑点, PCB的面积就可以再小点, pcb的成本就能降下来.

网友C:
器件间隔太大,浪费空间。电源线和地线线宽不够。铜也没铺。能放正面的器件就别放背面

网友D:
横平竖直是布线最基本的,最多是45度的斜线连接,不要有那么多不同角度的斜线,不但影响美观,对信号也会有不可知的影响。

网友E:
上传给你两张我的PCB仅供参考一下布局和布线。

网友F:
怎么好多待连接的线呀

网友G:
优先将元件布局好,再走线。

网友H:
有时候受到外壳和安装孔的影响,板子面积就没办法弄小,很是头痛

网友I:
如果可以,把PCB文件发上来,会有更多人给你建议的。

网友I:
初步看了下:
1、4个按键太靠近,导致按键困难。
2、音量开关与耳机座太靠近,音量旋钮装上后,可能与耳机线有冲突。
3、电源线太细?不知功率不好说。
4、音频板没必要双面铺地,尽量做单点接地。
5、高大的器件边上,不要摆放低小的贴片件,不好调整。
6、电源开关、接插件尽量往板边上放。不要放在板中间。
7、各模块按功能有序地摆放布局。
8、功耗高的器件要考虑散热。周边不要放置对热敏感高的电路器件。

网友J:
1,主电源的正极可以粗一点,1mm左右
2,走中不要出现锐角和直角,虽说影响不会太大,但美观也是PCB的一部分"性能"之一
3,蓝牙和功放芯片的地不要敷铜了事,留着地不画,最后DUANG的一下把地敷铜就行,这种做法大概率是会有杂音的,毕竟这是音频电路
地的布线方法,可以参考数字功放的规格书

网友K:
一般情况下,音量电位器和控制按键应在同一侧,特殊设计另说。各种接插件,输入在左,输出在右。

网友L:
同类元器件可以考虑布局时有规则一些,根据走线距离酌情摆放

网友M:
手动布线更合理美观

网友N:
优化布局

网友O:
现在做功放还赚吗?

网友P:
PCB面积小了可能会布线不通,减小线宽线隙或增加层数,你也可以用双面贴片布局尺寸更小。

网友Q:
好多到器件的顶层到底层线到了,但没有过孔,就只是画过去了!线太乱,为什么一条线要通过好几个过孔拐弯走,布局乱

网友R:
整体布局要优化,减少干扰。

网友S:
先把画板的软件换了,

网友T:
线太乱了,点焊的时候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