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输出互补PWM程序,怎么使其停止输出

楼主(2024-07-18):
STC8H单片机输出互补PWM,怎么使其停止输出,像下面这样写PWMA_CR1 &= 0xF0; //停止计时,不能停止计时,还是有波形输出,请大师们帮我想想办法

if(flag_onoff==1)//开灯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UpdatePwm();
}
else //关灯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WMA_CR1 &= 0xF0; //停止计时

// UpdatePwm();
// PWA=0;
// PWB=0;
}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8H1K16为主控芯片编写测试,STC8H系列芯片可通用参考.

高级PWM定时器 PWM1P/PWM1N,PWM2P/PWM2N,PWM3P/PWM3N,PWM4P/PWM4N 每个通道都可独立实现PWM输出,或者两两互补对称输出.

使用PWM1P,PWM1N产生互补的PWM.

本程序从P1.0(PWM1P)输出正相脉冲, 从P1.1(PWM1N)输出反相脉冲(互补).

******************************************/

#include <STC8H.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PWM1_1      0x00        //P:P1.0  N:P1.1
#define PWM1_2      0x01        //P:P2.0  N:P2.1
#define PWM1_3      0x02        //P:P6.0  N:P6.1

#define PWM2_1      0x00        //P:P1.2/P5.4  N:P1.3
#define PWM2_2      0x04        //P:P2.2  N:P2.3
#define PWM2_3      0x08        //P:P6.2  N:P6.3

#define PWM3_1      0x00        //P:P1.4  N:P1.5
#define PWM3_2      0x10        //P:P2.4  N:P2.5
#define PWM3_3      0x20        //P:P6.4  N:P6.5

#define PWM4_1      0x00        //P:P1.6  N:P1.7
#define PWM4_2      0x40        //P:P2.6  N:P2.7
#define PWM4_3      0x80        //P:P6.6  N:P6.7
#define PWM4_4      0xC0        //P:P3.4  N:P3.3

#define ENO1P       0x01
#define ENO1N       0x02
#define ENO2P       0x04
#define ENO2N       0x08
#define ENO3P       0x10
#define ENO3N       0x20
#define ENO4P       0x40
#define ENO4N       0x80

//#define PWM_PSCR    3     //设置分频        频率2.499KHz @24MHz          1.249KHz @12MHz
//                                                  //频率计算公式MAIN_Fosc/(PWM_PSCR+1)*(PWM_ARR+1)边沿对齐
//
//#define PWM_ARR  2400    //设置周期值

//#define PWM_PSCR    12     //设置分频        频率0.976KHz @12MHz          实测900Hz
//                                                  //频率计算公式MAIN_Fosc/(PWM_PSCR+1)*(PWM_ARR+1)边沿对齐
//
//#define PWM_ARR  1023    //设置周期值

#define PWM_PSCR    46     //设置分频        频率1KHz @12MHz          实测1.001KHz@12MHz
                                                  //频率计算公式MAIN_Fosc/(PWM_PSCR+1)*(PWM_ARR+1)边沿对齐

#define PWM_ARR  254    //设置周期值

sbit k3=P3^7;
sbit PWA=P1^0;
sbit PWB=P1^1;
u8 key_cont,key_lock;
/*************  本地变量声明    **************/

u16 PWM1_Duty;         //占空比
u8        PWM_Index;        //SPWM查表索引
bit flag_onoff=0;
void UpdatePwm();
///////////////////////

void Timer0_Init(void)                //2毫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0 16位自动重载
        TL0 = 0x4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2;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void keyscan()
{
        if(k3)
        {
                key_lock=0;
                key_cont=0;
        }
        else if(key_lock==0)
        {
                ++key_cont;
                if(key_cont==10)
                {
                        key_cont=0;
                        key_lock=1;
                        flag_onoff=!flag_onoff;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0M1 = 0x00;   P0M0 = 0x00;   //
    P1M1 = 0x00;   P1M0 = 0x00;   //
    P2M1 = 0x00;   P2M0 = 0x00;   //
    P3M1 = 0x00;   P3M0 = 0x00;   //
    P4M1 = 0x00;   P4M0 = 0x00;   //
    P5M1 = 0x00;   P5M0 = 0x00;   //
    P6M1 = 0x00;   P6M0 = 0x00;   //
    P7M1 = 0x00;   P7M0 = 0x00;   //

        PWA=0;
        PWB=0;
//    PWM1_Duty = 1220;
    PWM1_Duty = 100;

    PWMA_CCER1 = 0x00; //写 CCMRx 前必须先清零 CCxE 关闭通道
    PWMA_CCER2 = 0x00;
    PWMA_CCMR1 = 0x60; //通道模式配置  PWM模式1
//    PWMA_CCMR2 = 0x60;
//    PWMA_CCMR3 = 0x60;
//    PWMA_CCMR4 = 0x60;
    PWMA_CCER1 = 0x05;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OC1通道负极开启比较输出,(OC1通道正极)CC1通道配置为输出低电平有效
//    PWMA_CCER2 = 0x55;

    PWMA_CCMR1 |= 0x08; //开启PWMA_CCR1预装载功能(需要CC1E=1才可写)
//    PWMA_CCMR2 |= 0x08;
//    PWMA_CCMR3 |= 0x08;
//    PWMA_CCMR4 |= 0x08;

//    PWMA_ARRH = 0x09; //设置周期时间  2400
//    PWMA_ARRL = 0x60;

    PWMA_ARRH = (u8)(PWM_ARR >> 8);  //设置周期时间
    PWMA_ARRL = (u8)PWM_ARR;

    PWMA_CCR1H = (u8)(PWM1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1L = (u8)(PWM1_Duty);

        PWMA_PSCRH = (u8)(PWM_PSCR>>8);     //设置分频
    PWMA_PSCRL = (u8)(PWM_PSCR);

//    PWMA_DTR = 0x0C;   //设置死区时间        0000 1100    0.5us  @24MHz          (1/MAIN_Fosc)*1000000*12=0.5
//    PWMA_DTR = 0x1F;   //设置死区时间        1.29us        @24MHz
    PWMA_DTR = 0x81;   //设置死区时间        5.4us        @24MHz    10.8us        @12MHz

//    PWMA_DTR = 0xFF;   //设置死区时间        42us        @24MHz

    PWMA_ENO = 0x00;
    PWMA_ENO |= ENO1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1N; //使能输出

//    PWMA_ENO |= ENO2P; //使能输出
//    PWMA_ENO |= ENO2N; //使能输出
//    PWMA_ENO |= ENO3P; //使能输出
//    PWMA_ENO |= ENO3N; //使能输出
//    PWMA_ENO |= ENO4P; //使能输出
//    PWMA_ENO |= ENO4N; //使能输出

    PWMA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WMA_PS |= PWM1_1; //选择 PWM1_1 通道
//    PWMA_PS |= PWM2_3; //选择 PWM2_3 通道
//    PWMA_PS |= PWM3_3; //选择 PWM3_3 通道
//    PWMA_PS |= PWM4_3; //选择 PWM4_3 通道

    PWMA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IER = 0x01; //使能中断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    EA = 1;     //打开总中断         不用PWMA中断函数,可以不打开总中断

    while (1)
    {
                if(flag_onoff==1)//开灯
                {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UpdatePwm();
                }
                else  //关灯
                {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        PWMA_CR1 &= 0xF0; //停止计时

                //        UpdatePwm();
//                        PWA=0;
//                        PWB=0;
                }
    }
}
//========================================================================
// 函数: UpdatePwm(void)
// 描述: 更新PWM占空比.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UpdatePwm(void)
{
        P_SW2 |= 0x80;
        PWMA_CCR1H = (u8)(PWM1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1L = (u8)(PWM1_Duty);
//          PWMA_CCR2H = (u8)(PWM2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    PWMA_CCR2L = (u8)(PWM2_Duty);
//          PWMA_CCR3H = (u8)(PWM3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    PWMA_CCR3L = (u8)(PWM3_Duty);
//          PWMA_CCR4H = (u8)(PWM4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    PWMA_CCR4L = (u8)(PWM4_Duty);
        P_SW2 &= 0x7f;
}
/******************** 中断函数 **************************/
//PWMA中断处理程序
//void PWMA_ISR() interrupt 26
//{
//    if(PWMA_SR1 & 0X01)
//    {
//        PWMA_SR1 &=~0X01;
////        PWM1_Duty = T_SinTable[PWM_Index];
////        if(++PWM_Index >= 200)        PWM_Index = 0;
//
//        PWMA_CCR1H = (u8)(PWM1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        PWMA_CCR1L = (u8)(PWM1_Duty);
//    }
//    PWMA_SR1 = 0;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keyscan();
}

网友A:
        // 假设你有一个函数用于初始化PWM,例如:
void PWM_Init(void)
{
    // 初始化PWM的代码...
    // 设置周期、占空比等
}

// 停止PWM输出的函数
void PWM_Stop(void)
{
    // 找到控制PWM的寄存器,并写入适当的值以停止PWM
    // 例如,如果有一个名为PWM_CTL的寄存器,并且写入0可以停止PWM
    PWM_CTL = 0; // 假设这是停止PWM的正确操作

    // 如果需要,禁用GPIO引脚作为PWM输出
    // 例如,如果GPIO_PIN是PWM输出的引脚
    GPIO_PIN_MODE(GPIO_PIN, GPIO_MODE_OUT_PP); // 设置为普通推挽输出或禁用输出
    // 或者,如果你有一个函数来禁用GPIO引脚,可以调用它
    // GPIO_DisableOutput(GPIO_PIN);
}

// 在主函数或其他地方调用这些函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PWM
    PWM_Init();

    // ... 其他代码 ...

    // 当需要停止PWM时
    PWM_Stop();

    // ... 其他代码 ...

    return 0;
}

网友B:
简单!
STC8H系列的高级PWM,连续输出0或1有2种方法(以PWM1P为例):

1、使用PWMx_ENO禁止输出PWM,对应IO成为普通IO,禁止PWM输出后,由这个IO直接输出高或低电平。
  PWMA_ENO |= 0x01;   // 允许PWM1P输出
  delay_ms(5);        // P1.0输出PWM 5ms
  P10 = 1;            // P1.0输出高电平
  PWMA_ENO &= ~0x01;  // 关闭PWM输出
  delay_ms(5);        // P1.0输出高电平5ms

  PWMA_ENO |= 0x01;   // 允许PWM1P输出
  delay_ms(5);        // P1.0输出PWM 5ms
  P10 = 0;            // P1.0输出低电平
  PWMA_ENO &= ~0x01;  // 关闭PWM输出
  delay_ms(5);        // P1.0输出高电平5ms

2、设置PWMx_CCMRn,强制PWM输出有效(高)电平/无效(低)电平。
  PWMA_CCMR1 = (PWMA_CCMR1 & ~0x70) | 0x60;  // PWM正常输出
  delay_ms(5);                               // PWM输出5ms
  PWMA_CCMR1 = (PWMA_CCMR1 & ~0x70) | 0x40;  // 强制PWM输出无效(低)电平
  delay_ms(5);                               // PWM输出低电平5ms
  PWMA_CCMR1 = (PWMA_CCMR1 & ~0x70) | 0x60;  // PWM正常输出
  delay_ms(5);                               // PWM输出5ms
  PWMA_CCMR1 = (PWMA_CCMR1 & ~0x70) | 0x50;  //强制PWM输出有效(高)电平
  delay_ms(5);                               // PWM输出高电平5ms

网友C:
可以设置某一通道占空比时间=0,//只关某一通道
也可以设置PWMA_ENO   // 关闭某一通道PWM输出
还有刹车信号可以使其全部关闭

网友D:
我的关断PWM程序并输出低电平如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void disable_pwm()
{
        PWM_Flag = 0;
        PWMA_CR1 = 0; // 清零,停止PCA计数器工作
    PT0 = 0; // 清除定时器0溢出标志
    PT1 = 0; // 清除定时器1溢出标志
//        PWMA_ENO &= ~0x01; // 关闭PWM输出
        PWMA_ENO = 0x00;
        PWMA_BKR = 0x00;   //PWMA的OC OCA禁止输出
        P2M0 = 0x00 ;           // 0xFF ;
    P2M1 = 0x00;            //0xFF 设ALL为漏极开路;
        P2INTE = 0x00;     //
        P2 = 0;

        delay_m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