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芯片和其他的存储芯片有何区别?手机去刷机就需要把字库芯片拆了,不然很多解...

楼主(2024-07-18):
字库芯片和其他的存储芯片有何区别?手机去刷机就需要把字库芯片拆了,不然很多解不了锁,也就是无法刷机。

网友A:
通讯格式不同?或者指针不一样

网友B:
目前手机应该是没有所谓的字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格式不同?或者指针不一样

这个还和指针有关系?

网友C:
不用纠结,语言习惯问题而已,字库就等于ROM,等于现在的flash。就像晶振去到TW就是晶体,数码播放器TW就是数位播放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