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mos电路过热的问题

楼主(2024-07-18):
电路想过30安电流,用4个pmos并联,现在实测用24安不到的电流,温度一直能升到150度,求问,是否驱动电路有问题?
mos用的这款

楼主:
mos用的是这款。

网友A:
没有问题,只是电流过大导致的正常过热,注意安全,应该多并几路mos

网友B:
R2改为5K,试试。

网友C:
MOS管的驱动电流不够的话会发热,R1和R2改成1K,或者R1上并联个12V的稳压管

网友D:
如果是PWM驱动,肯定有问题

网友E:
MOS管可能没有完全导通; 把R2换成100欧姆试试;

网友F:
因为是不是PWM
10欧可能小了, 可以改为300~510欧, 这个是防止自激振荡. 越大越稳定.
每个管子G,S间可以考虑加稳压二极管,18V. 这时R2可以改为1K.

还有管子的封装和散热. 有的封装在没有大散热器的情况下, 可能每W温升几十度.

网友G:
可以测一下MOS在导通状态下的阻值,或者是过24A时MOS DS端的压降,应该是MOS没完全导通

楼主:
R1与R2是分压12伏用来驱动mos,给vgs电压的。所以阻值相等情况下才会有-12v,我试试看改R1和R2 改1k看看。

网友H:
注意电路阻抗,三极管增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的驱动电流不够的话会发热,R1和R2改成1K,或者R1上并联个12V的稳压管

R1上为什么并12伏的稳压管

楼主:
现在R1 R2更换为1K 电阻,发热问题解决,看来是驱动电流不够,mos没有完全开启

网友I:
要做均流控制或者把每个PMOS的ID额定电流放宽到100A

网友C:
引用 楼主:
R1上为什么并12伏的稳压管

R1上并12V稳压管,电路开启的时候电流经稳压管有足够的电流驱动MOS管,关闭的时候R1的作用是提高G极电压而关断MOS管。PMOS和NMOS 一样  驱动也要电流的。稳压管的作用很大的 可以钳位G极电压不会电压波动时超过20V而损坏MOS管。

网友J:
如果是静态驱动,不会那么发热的,有点温热正常。
如果是PWM驱动,则速度不够,上驱动IC吧。
最后,你的栅压24V,确定安全?一般不超过15V,典型值用12V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静态驱动,不会那么发热的,有点温热正常。
如果是PWM驱动,则速度不够,上驱动IC吧。
最后,你的 ...

这里电阻分压为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上并12V稳压管,电路开启的时候电流经稳压管有足够的电流驱动MOS管,关闭的时候R1的作用是提高G极电压 ...

不用R1,直接在R1位置改为12伏的稳压管呢?

网友K:
你这驱动问题很大,虽然MOS是电压控制,但是栅源电容比较大,你的R2电阻太大了,导致RC充电常数太大不能快速进入导通状态,所以发热。你用个500欧左右的因该就可以了。不知道驱动信号是哪里来,如果最大24V,R3也要适当减小一些,弄个3.3K左右,如果5V驱动信号,那就用510欧

网友L:
如果你不是pwm控制没问题啊,按道理一个足够了,按发热功率0.0046*30=0.138W,用一个管子也应该只有50度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不是pwm控制没问题啊,按道理一个足够了,按发热功率0.0046*30=0.138W,用一个管子也应该只有50度不 ...

我测试下来用6个管子有56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不是pwm控制没问题啊,按道理一个足够了,按发热功率0.0046*30=0.138W,用一个管子也应该只有50度不 ...

你这算错了吧 ,i² x r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不是pwm控制没问题啊,按道理一个足够了,按发热功率0.0046*30=0.138W,用一个管子也应该只有50度不 ...

现在电路改这样了

网友M:
首先,你要先告诉我们,这是不是PWM控制,如果是PWM你这个电路是肯定不行的,要上驱动电路了
如果不是PWM,而只是开和关而已,你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感觉你第一个电路也不会有太大问题,MOS管的温度都不应该到150度
按照你的电流,这不过也就5W左右的功耗,除非你是半点散热的走线都没有,而且,这还是6个管子的总功耗,你分到每个管子,也就1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你要先告诉我们,这是不是PWM控制,如果是PWM你这个电路是肯定不行的,要上驱动电路了
如果不是PWM,而只 ...

不是pwm的电路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路改这样了

既然不是PWM控制,那你这个电路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了
现在就看你PCB有没有好的散热和MOS引脚有没有画对,D1方向是不是对的,VGS的电压是多少,检查一下封装,有时候会把P沟道的封装搞错

网友N:
如果不是PWM控制,只是简单开和关继电器才是最优的,价格便宜,损耗小,不需要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既然不是PWM控制,那你这个电路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了
现在就看你PCB有没有好的散热和MOS引脚有没有画对,D1 ...

D1是12伏稳压管

楼主:
这个是pmos,D1是稳压管。

网友J:
你电路图用的AOD409,但是我手上的参数跟你贴测差别很大,60V 26A,40mR @VGS=10V。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电路图用的AOD409,但是我手上的参数跟你贴测差别很大,60V 26A,40mR @VGS=10V。

这个写错了,不是这个mos

网友O:
请问楼主,改成现在这样的电路,会不会过热?

网友P:
和我的问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改成现在这样的电路,会不会过热?

目前只短暂测试了一下,30安左右,裸露空气中,54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