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STM32单片机项目中这语句啥意思?

楼主(2024-07-19):
volatile uint32_t blelock    __attribute__((at(BITBAND(STATE_ADDR,14)))); KEIL编译,这句看不懂,网上搜也搜不到。

网友A:
这个声明定义了一个名为blelock的volatile uint32_t变量,并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应该被放置在由BITBAND(STATE_ADDR,14)计算得到的内存地址上。这样,你可以直接通过读写blelock来操作STATE_ADDR地址上的第14位,而无需使用位掩码和移位操作。然而,具体的语法和行为可能会根据你使用的工具链或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网友B:
volatile的意思是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被改变,从而防止编译器对该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B:
stm32中的volatile关键字用于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被改变,从而防止编译器对该变量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