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零压降电瓶充电极性自动转换电路

楼主(2024-07-19):
电瓶在与充电电路连接充电时,若充电线的正负极性接错,很容易损坏电瓶或充电电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常用的方法是在充电电路中串联一个保护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来起到保护作用,但由于二极管在大电流下其正向压降较大(可达1V以上),可能会导致电瓶无法充满电。本文介绍一款采用继电器构成的电瓶充电极性自动转换电路,其简单易制、成本低廉。添加该电路后,电瓶可以随意与充电电路连接,不需要考虑极性,并且该电路为零压降,不会额外降低电瓶的充电电压。

楼主:
负载不是电池的电源防接反电路,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6102-1.html

楼主:
继电器选用的型号为:G5V-2-H1-DC48;没有接反,通过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为0mA,接反,通过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仅为6.25mA。

楼主:
整个电路只需三个器件!

楼主:
上传G5V-2-H1-DC48数据手册

网友A:
你这电路忽略了反接时电池的内阻。电池内阻很小,反接时,电流是不经过继电器的,你确定你这图中的继电器能工作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忽略了反接时电池的内阻。电池内阻很小,反接时,电流是不经过继电器的,你确定你这图中的继电器能 ...

正接时,电流不经过继电器;反接时,电流是经过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