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程序 DS12C887改成DS1302,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24-07-20):
万年历程序 DS12887时钟源想改成DS1302时钟源。怎样改?

网友A:
从一个高精度芯片换成一个误差大有芯片,是在想做么?

网友B:
还不如直接在坛子里找个DS1302的代码用

网友C:
直接找用DS1302芯片的项目,参考其模块,替换和修改DS12887部分的程序模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