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里自然对数如何写

楼主(2024-07-21):
要计算两路电压的dB差,不在规格值时报警。
下面这种写法,编译没有报错,数码管上也没有数字显示出来。

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感谢!
//测量VR电压\dB程序
void Voltage_VR(void)
{
        P1M0=0x32;P1M1=0x09;   //P1.1、P1.4、P1.5推挽(测试两端),P1.0、P1.3为高阻
        ADCA=0;ADCC=0;ADCB=0;ADCD=1;ADCE=1;//AL、BL、CL、OH,P1.5
        ADKA=0;ADKB=0;//aL、bL、cL
        Delay500us();          //延时等待稳定
        VinA=ADC_V(0x00);     //读取第0通道,R2层电压,1-2端
        Delay500us();          //延时等待稳定
        VinB=ADC_V(0x03);     //读取第0通道,R1层电压,1-2端

        // 判断电压,进行dB计算
              dBA=(float)20*log(VinA/VCC);
              dBB=(float)20*log(VinB/VCC);
              dB=dBA-dBB;
              if(dB>=-2.9 && VinA<=5100)
                                {
                                        count=0; //计数清0
                                }
                                else if(dB<=2.9 && VinA<=5100)//else if(Vin>=4950 && Vin<=5000)
                                {
                                        count=0; //计数清0
                                }
                                else //以上各分支条件都不成立,说明产品有缺陷
                                {
                                        count++;
                                        if(count>=2)//当到达10ms
                                        {
                                                LEDG=1;           //绿灯熄
                                                LEDR=0;           //红灯亮
                                                alarm=1;
                                                while(alarm & RST)//取下VR或按RST键退出死循环,但报错发生在不取下VR的情况下按RST键复检当前档位
                                                {
                                                        VR=exist_VR(0x05); //第5通道测量VR存在
                                                        if(VR>=4000)alarm=0;//判断VR没有装,退出死循环

                                                        if(count2==0)//闪烁周期250ms
                                                        {
                                             dis_buf[0]=~(table[dB%10]);
                                 dis_buf[1]=~(table[dB/10%10]|0x80);
                                       dis_buf[2]=~(table[25]);//'U'
                                       dis_buf[3]=~(table[VinA/10%10]);
                                       dis_buf[4]=~(table[VinA/100%10]);
                                       dis_buf[5]=~(table[VinA/1000%10]|0x80);//加小数点
                                                         dis_buf[6]=~(table[25]);//'U'
                                       dis_buf[7]=~(table[VinB/10%10]);
                                       dis_buf[8]=~(table[VinB/100%10]);
                                       dis_buf[9]=~(table[VinB/1000%10]|0x80);//加小数点

                                                                DisplayScan();
                                                        }
                                                        if(count2==125)
                                                        {
                                                                dis_buf[0]=~(table[16]);//不显示
                                                                dis_buf[1]=~(table[16]);
                                                                dis_buf[2]=~(table[16]);
                                                                dis_buf[3]=~(table[16]);
                                                                dis_buf[4]=~(table[16]);
                                                                dis_buf[5]=~(table[16]);
                                                                dis_buf[6]=~(table[16]);
                                                                dis_buf[7]=~(table[16]);
                                                                dis_buf[8]=~(table[16]);
                                                                dis_buf[9]=~(table[16]);
                                                                DisplayScan();
                                                        }
                                                        Delay_ms(1);
                                                        count2=++count2%250;
                                                }
                                                count2=0;
                                        }
                                }
                                LEDG=0;           //绿灯亮
                                LEDR=1;           //红灯熄
                          dis_buf[0]=~(table[dB%10]);
                          dis_buf[1]=~(table[dB/10%10]|0x80);
                                dis_buf[2]=~(table[25]);//'U'
                                dis_buf[3]=~(table[VinA/10%10]);
                                dis_buf[4]=~(table[VinA/100%10]);
                                dis_buf[5]=~(table[VinA/1000%10]|0x80);//加小数点
                                dis_buf[6]=~(table[25]);//'U'
                                dis_buf[7]=~(table[VinB/10%10]);
                                dis_buf[8]=~(table[VinB/100%10]);
                                dis_buf[9]=~(table[VinB/1000%10]|0x80);//加小数点
                                DisplayScan();           //显示电压值
                        }

网友A:
普通单片机乘除运算能力较差,别说自然对数了,建议将自然对数转化为表格形式,直接查表即可。这需要FLASH容量很大,才能确保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单片机乘除运算能力较差,别说自然对数了,建议将自然对数转化为表格形式,直接查表即可。这需要FLASH ...

感谢提供方法。
只是本人初学,这种方法实施起来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