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与MAX31856的SPI读取全是0xFF

楼主:
淘的一个max31856现成的模块,附送了Arduino范例和一个FreeRTOS的范例,恰恰对这两个很陌生,便根据max31856文档改成了STC15的第二组spi接口((P2.4///SPISS, P2.3/MOSI_2, P2.2/MISO_2, P2.1/SCLK_2))。
无论用stcisp中stc15的spi单主单从范例,还是虚拟spi,读出的寄存器值都是0xFF(255)。
可以确定接线没问题,如果接线错误读出的就是0x00.
原理图:

代码如下: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SR_Read 0x0F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SPI_S0 0x04             //P_SW1.2
#define SPI_S1 0x08             //P_SW1.3

sfr SPSTAT      =   0xcd;       //SPI状态寄存器
#define SPIF        0x80        //SPSTAT.7
#define WCOL        0x40        //SPSTAT.6
sfr SPCTL       =   0xce;       //SPI控制寄存器
#define SSIG        0x80        //SPCTL.7
#define SPEN        0x40        //SPCTL.6
#define DORD        0x20        //SPCTL.5
#define MSTR        0x10        //SPCTL.4
#define CPOL        0x08        //SPCTL.3
#define CPHA        0x04        //SPCTL.2
#define SPDHH       0x00        //CPU_CLK/4
#define SPDH        0x01        //CPU_CLK/16
#define SPDL        0x02        //CPU_CLK/64
#define SPDLL       0x03        //CPU_CLK/128
sfr SPDAT       =   0xcf;       //SPI数据寄存器
sbit SPISS      =   P2 ^ 4;     //SPI从机选择口, 连接到其它MCU的SS口
//当SPI为一主多从模式时,请使用主机的普通IO口连接到从机的SS口

sfr IE2         =   0xAF;       //中断控制寄存器2
#define ESPI        0x02        //IE2.1
void InitUart();
void InitSPI();

u16 WenDu;
u8 WenDu_Time, Error;
BYTE SPISwap(BYTE dat);
u8 SPI_RW_Reg(u8 reg, u8 value);
///////////////////////////////////////////////////////////
void Delay50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_nop_();
    _nop_();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u16 x, y;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SPI();                  //初始化SPI
    IE2 |= ESPI;
    EA = 1;
    while (1)
    {
        Delay500ms()        ;
        x = SPISwap(0x00);//00~0F 都是只读配置reg
        y = SPISwap(0x01);
        printf("MAX31856_Read00:%d ;Read01:%d\n", x, y);
    }
}

BYTE SPISwap(BYTE dat)
{
    SPDAT = dat;                //触发SPI发送数据
    while (!(SPSTAT & SPIF));   //等待发送完成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位
    return SPDAT;               //返回SPI数据
}
//SPI写寄存器
//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value:写入的值
u8 SPI_RW_Reg(u8 reg, u8 value)
{
    u8 status;
    status = SPISwap(reg); //返回从MISO读出的数据,status应为上次向该寄存器内写的value
    SPISwap(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return status;       // 返回状态值
}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 / 4 / BAUD));
    T2H = (65536 - (FOSC / 4 / 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 / 4 / BAUD));
    TH1 = (65536 - (FOSC / 4 / 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 / 32 / BAUD));
    TR1 = 1;
#endif
}
///////////////////////////////////////////////////////////
void InitSPI()
{
    ACC = P_SW1;                                //可用于测试U7,U7使用的是第二组SPI控制Flash
    ACC &= ~(SPI_S0 | SPI_S1);                  //SPI_S0=1 SPI_S1=0
    ACC |= SPI_S0;                              //(<b>P2.4///SPISS, P2.3/MOSI_2, P2.2/MISO_2, P2.1/SCLK_2</b>)
    P_SW1 = ACC;

    SPDAT = 0;                  //初始化SPI数据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
    SPCTL =  SPEN | MSTR;                 //设置SPI为主模式
    //SPCTL = SPEN | MSTR | SSIG | SPDLL;        //主机模式 忽略SS引脚
}

有没遇到同类问题的高手请指点一下。

原资料包:

网友A(2024-07-22):
你没有置位SSIG
而且SS脚需要在读写前手动拉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置位SSIG
而且SS脚需要在读写前手动拉低

按你所说,初始化忽略SS引脚,并把CS脚拉低(就一主一从),万用表测试也确实保持着0V,测试还是老样子。
void InitSPI()
{
    ACC = P_SW1;                                //可用于测试U7,U7使用的是第二组SPI控制Flash
    ACC &= ~(SPI_S0 | SPI_S1);                  //SPI_S0=1 SPI_S1=0
    ACC |= SPI_S0;                              //(P2.4///SPISS, P2.3/MOSI_2, P2.2/MISO_2, P2.1/SCLK_2)
    P_SW1 = ACC;

    SPDAT = 0;                  //初始化SPI数据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
    SPISS = 0;//片选恒定拉低
    SPCTL =  SPEN | MSTR| SSIG ;                 //设置SPI为主模式 忽略SS引脚

}

网友C:
如果不是硬件的SPI,那大概率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B:
怀疑max31856板子故障,特意用Arduino mega2560搭了下,直接用现成的范例,软件spi,测试是正常的:

没接热电偶,直接短接可以读出冷端和0mv对应的温度:

网友B:
总算熬了几个夜搞清楚了,max31856规格书没认真看,以为跟以往一样下个范例改吧改吧就可以用了,其实好多案例都是害人的。

网友D(2024-10-13):
引用 网友B:
总算熬了几个夜搞清楚了,max31856规格书没认真看,以为跟以往一样下个范例改吧改吧就可以用了,其实好多案 ...

大佬,可以发一下您的代码吗,我最近也在调试这个模块测水温,但是测出来的温度误差很大

网友E(2025-10-10):
大佬求代码测试

网友F(2026-01-10):
你好,想请教一下怎么调试的,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调了两周都没调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