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不识盘,数据还能找回吗

楼主(2024-07-22):
不识盘,不能用软件数据恢复,重新开卡后,数据还能恢复吗
还有什么办法吗
可识别硬盘的型号,但无法识别容量,是什么坏了

网友A:
我不确定你固态硬盘是什么原因损坏的,建议联系固态硬盘厂家看是否有提供数据恢复服务。

网友B:
开卡会执行坏坏重映射和格式化,更找不回来。
看下是否只是分区表丢失,造成识别不到分区,如果是找回分区表就好。
如果是主控数据丢失,也还可找回,颗粒损坏就麻烦了。

网友C:
固态硬盘怎么能存数据,而且还是重要的数据,固态硬盘只能当作操作系统,装装软件,特别是游戏软件。数据还是放在机械硬盘上吧。

网友D:
建议找抢救硬盘数据的专业人士处理,不过就像二楼说的,主控坏了问题不大,存储颗粒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E:
找个相同的好盘,把闪存拆了,换上你的。飞机的黑匣子就这么修的。

网友F:
重要数据用机械硬盘备份. 固态硬盘坏了, 想要恢复出来,很难.
重要数据要勤备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找个相同的好盘,把闪存拆了,换上你的。飞机的黑匣子就这么修的。

飞机黑匣子基本没有什么电压异常损坏的,都是外力撞击损坏的,芯片根据损坏程度,厂家可能将封装打开并取出晶圆读取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飞机黑匣子基本没有什么电压异常损坏的,都是外力撞击损坏的,芯片根据损坏程度,厂家可能将封装打开并取 ...

你当只有摔了才需要修复黑匣子啊,而且也没见过需要拆开封装的维修。
对于楼主这种不识盘的,有概率是控制器坏了,拆开试试呗,而且再焊回去也没啥损失。

网友G:
如果重要数据可以考虑B站 找diy小灰机,没重要数据随意。重新开卡不能恢复,包括重新分区之类操作,ssd有回收机制,重要数据找专业公司搞

网友H:
节哀,强烈建议数据放在机械硬盘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找个相同的好盘,把闪存拆了,换上你的。飞机的黑匣子就这么修的。

你可能对闪存与固态硬盘的存储颗粒有误解

网友I:
试过ChipGenius还有DiskGenius也没法恢复吗?我之前一个卡也是这么坏了格式化也没法进行,我试了半天还不行,我觉得可以找修复硬盘的专业工程师看看,自己搞数据容易二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