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解密问题

楼主(2024-07-22):
没有学过FPGA芯片。它内部有没有FLASH吗,程序还是保存内部FLASH,还是外置存储器芯片里。需要对FPGA进行解密吗
FPGA型号 EP4CE30F23C8N

网友A:
程序在8脚芯片内,FPGA是比特流数据,FPGA内部没有任何断电记忆的沟道。
上电配置数据,断电恢复白片。需要了解FPGA底层结构才能解开。
关于FPGA是否有FLASH,不同品牌型号的结构可能不一样。
内存芯片在内存不够用使用、单片机USB控制器是FPGA的外围芯片,最小系统不是必须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