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电位器芯片制作可调电源

楼主(2024-07-22):
目前的想法是用数字电位器芯片(比如x9c103s这种电位器芯片),配合普通buck—boost芯片来做,把数字电位器芯片放在芯片的反馈fb引脚,用来代替fb引脚的电阻,从而控制输出电压,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是否有大佬这样做过

网友A:
数字可调电源可能是高频PWM加电容滤波控制电压与电流,并没有用到数字电位器芯片。

网友B:
数字电位器的误差范围±20%,常用于音响电路的控制,不适合用于数控电源!

网友C:
从x9c103s的功能框图中看到,它是用的电阻阵列,再通过场效应管来短路电阻完成改变电阻的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一般的DC-DC输出两三个电压的,就是用MOS管来控制输出的,但那个是输出几个电压而已
如果是要做可调电源,理论上是可以用x9c103s这类数字电位器来做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数字电位器都能用的,有的是用场效应管恒流来"等效"电阻的,它本质上并不是电阻
x9c103s功能框图是电阻阵列的,感觉是可行的

网友D:
数字电位器芯片最高只能电压5伏。
同时要保证其FB引脚电流和电压要求与数字电位器匹配

所以数字可调电源是从0~5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字电位器芯片最高只能电压5伏。
同时要保证其FB引脚电流和电压要求与数字电位器匹配

可以放低端

网友F:
可行但不是好方案,建议用比较器输出电源芯片FB,比较器的同相输入接电源输出,反相输入接MCU产生的电压(DAC或PWM过阻容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行但不是好方案,建议用比较器输出电源芯片FB,比较器的同相输入接电源输出,反相输入接MCU产生的电压(DA ...

你应该是没有做过此类电源的
在绝大多数的DC-DC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中,都会建议FB的反馈线要粗,要短,反馈电阻要离FB引脚近
经过比较器,又经过单片机处理,整体反应速度是跟不上的,搞不好会振荡

网友G:
没问题的,注意半导体做电阻就是里面很长的导线,精度是个大问题,每个产品需要校准,温度影响也不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没有做过此类电源的
在绝大多数的DC-DC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中,都会建议FB的反馈线要粗,要短,反馈 ...

FB的走线确实是要长度尽量短,并且尽量远离电感,增加元件容易串入干扰,所以设计和布局要合理;
MCU不处理,只产生用于给比较器比较输出电压的基准电压,反应速度只与比较器有关,而且增加电流采样电路,MCU多产生一个电压,多一个比较器,两个比较器输出分别接二极管再接FB还可以控制输出电流;
使用x9c103s就算不考虑精度也还有一个问题,找一个DCDC芯片的分压电阻公式套进去可以发现,x9c103s档位和输出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这样做出来确实能实现调压的目的,但好不好用又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FB的走线确实是要长度尽量短,并且尽量远离电感,增加元件容易串入干扰,所以设计和布局要合理;
MCU不 ...

FB如果先经过一个比较器,再经过一个二极管来反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实际试过

网友H:
数字电位器不适合用于数控电源,搞不好会振荡

网友I:
数控电源一般值有DAC和PWM,音频音量IC、数字电位器都不合适。

网友H:
理论上使用数字电位器芯片(如x9c103s)配合普通的Buck-Boost芯片,将数字电位器放在芯片的反馈(FB)引脚以代替传统的FB引脚电阻,从而控制输出电压,是可行的。这种方法可以实现输出电压的数字控制,提高调整的精确度和灵活性。

网友J:
理论上来代替fb引脚的电阻可行,x9c103s数字电位器的误差范围±20%,配合普通的Buck-Boost芯片,输出电压偏差过大。

网友K:
应考虑使用数字电位器的控制精度,因为数字电位器通常不如特殊的降压 - 升压控制 IC 准确。

网友L:
使用数字电位器芯片(如x9c103s)配合普通buck—boost芯片,将数字电位器芯片放置在芯片的反馈(FB)引脚以代替FB引脚的电阻,从而控制输出电压,这一想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多个方面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L:
使用数字电位器芯片(如x9c103s)配合普通buck—boost芯片,将数字电位器芯片放置在芯片的反馈(FB)引脚以代替FB引脚的电阻,从而控制输出电压,这一想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多个方面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注意电压和电流限制、反馈线路的设计、线性度和精度以及系统的稳定性等问题。
可以采用替代方案:使用DAC(数模转换器)和比较器、使用模拟电位器。

网友M:
您的想法是可行的。使用数字电位器(如X9C103S)来代替Buck-Boost转换器的反馈电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调整输出电压。以下是一个大致的实现步骤:  1. **选择Buck-Boost芯片**:确保所选的Buck-Boost芯片具有可编程的反馈电压输入。许多现代Buck-Boost控制器提供了这种方式来调整输出电压。  2. **选择数字电位器**:选择与您的Buck-Boost芯片兼容的数字电位器。X9C103S是一个常见的选择,它通过I2C接口进行通信,允许通过软件调整其阻值。  3. **电路设计**:    - 将数字电位器的I2C接口连接到您的微控制器或Arduino等微控制器上。通常,这将涉及连接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以及两个电源引脚VDD和VDDA。可能还需要一个上拉电阻用于SDA线。    - 将数字电位器的VDD引脚连接到VDD电源,VDDA引脚连接到VDDA电源,确保它们与你的电源系统相匹配。    - 将数字电位器的反馈引脚连接到Buck-Boost芯片的FB(反馈)引脚。这是关键的连接,它允许您通过调整电位器改变反馈电压,从而控制输出电压。  4. **软件实现**:    - 编写代码来初始化I2C通信,并读取或写入数字电位器的值。这将允许您动态调整电位器,进而调整Buck-Boost芯片的反馈电压,实现对输出电压的控制。    - 考虑在您的代码中包含逻辑,以确保在调整输出电压时,系统保持稳定。例如,可能需要引入保护机制,以防用户尝试设置不合理的电压值。  5. **测试与验证**:在实现上述步骤后,进行详细的测试以确保输出电压可以正确且稳定地调整。检查电路在各种负载条件下的表现,并确保没有过压、过流等问题。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方式来调整输出电压,而不仅仅是通过硬件电阻。它还允许通过软件进行远程控制,适合于自动化和远程控制应用。然而,实现过程中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Buck-Boost芯片和数字电位器,确保它们的兼容性,并正确设计和测试电路以保证稳定性。

网友N:
这个思路完全可行,而且10年前我做过一个样品,实测也是可以用的。
下面是核心部分电路图 和 实物图。

图中都缺少 最后 MOS 功率输出部分。
因为这部分电路有些问题,就没有贴出。

前面的电路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N:
不但可行而且很好,见实物图和电路图。

实物图

实物图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2024-09-27):
引用 网友M:
您的想法是可行的。使用数字电位器(如X9C103S)来代替Buck-Boost转换器的反馈电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调整 ...

ai味道很重,哈哈哈,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但可行而且很好,见实物图和电路图。

大佬,这个图是pwm控制运放来调整电源芯片的fb引脚电压吗

网友O:
数字电位器的误差范围较大,不利于这种精密电源的控制。你可以用可变电压来调整FB一样的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