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九齐单片机的请进

楼主(2024-07-22):
我刚开始学九齐单片机,不过学习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有没有可以一起学习和交流的朋友

网友A:
我用的就是九齐
如果你会C8051,STC的8051或者会其它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九齐几天就能上手
前提是,你得是会单片机编程,而不是只会STC编程
单片机编程原理大同小异,C语言一定要过关
九齐的片上资源很少,毕竟才一毛多钱,48B的RAM,512B的ROM是正常的
在STC或者是其它单片机上随便玩的浮点型,long long int什么的,基本没戏
就连%取模这种运算符,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还有就是,一定要有个仿真器和开发板
如果你是NY8系列的,我有现成的开发板电路,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九齐
如果你会C8051,STC的8051或者会其它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九齐几天就能上手
前提是,你得是会 ...

这个电路我到是能自己做,我学硬件很多年了,大学里学过80C51,不过太久没用基本上忘的差不多了,所以想重新开始学一下,九齐的价格便宜,所以简单的产品上可以用,而且重新开始学也只会搞些简单的。
主要是怎么把很多功能集合在一起用,还有就是程序写出来了,实际工作跟程序不一样,所以希望有个内行点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到是能自己做,我学硬件很多年了,大学里学过80C51,不过太久没用基本上忘的差不多了,所以想重 ...

在本质的原理上,它跟8051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单片机,都是一样的C语言操作,各种寄存器操作
我要九齐上面的程序,必改点代码,就能在STC单片机上面用了
先看一下官方的例程,自己再改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九齐
如果你会C8051,STC的8051或者会其它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九齐几天就能上手
前提是,你得是会 ...

我实习单位要用NY8A051F开发,可以发吗。第一次接触九齐。还是寄存器编程。我是学校学的都是stm32库函数以及HAL库编程

网友C:
我刚入坑九齐两个月

网友A:
这是我自己用的九齐开发板和烧录座的电路文件,你自己选择看一下九齐开发一定要有仿真器
至于库开发什么的,它就是另一个STC8051而已,C语言单片机开发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九齐的问题

网友D:
请问下载一只显示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入坑九齐两个月

你好

网友E:
看来你们还是不怎么了解九齐啊

网友F:
九齐单片机的官方文档是宝贵的学习资源。仔细阅读数据手册、用户手册和开发指南,这些文档会提供详细的硬件描述、编程指南和示例代码。 此外,可以寻找官方或社区提供的教程和示例项目,这些资源通常会以更易于理解的方式介绍单片机的功能和用法。

网友G(2025-05-07):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载一只显示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我也遇到了,不过是IDE下载仿真的时候遇到这个报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D:
有没有九齐模拟usart,RX接收总是不太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不过是IDE下载仿真的时候遇到这个报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检查烧录引脚,查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