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255输出数值一直抖动

楼主(2024-07-22):
各位大佬,我用AD1255采集电压,再通过SPI通信传给C8T6,但是读数结果一直变化,没有规律。想问问会是什么原因?
ad初始化函数:
void ads1255_init(void)
{
  SPI2_CS_RESET;
  delay_ms(500);
  /**************/
    while(DRDY==1);
    ads1255_selfcal();
    delay_ms(5000);
    ads1255_wakeup();
    delay_ms(2000);
    ads1255_reset();
    delay_ms(3000);
   ads1255_write_reg(ADS1256_STATUS,0x06);  //使用缓冲
   ads1255_write_reg(ADS1256_IO,0x00);//AIN0是正的,单端测量
   ads1255_write_reg(ADS1256_ADCON,ADS1256_GAIN_1);//时钟输出和传感器检测电流源功能关闭,PGA为1
   ads1255_write_reg(ADS1256_DRATE,ADS1256_DRATE_1000SPS);//数据速度1000SPS
    ads1255_selfcal();
    delay_ms(5000);
    SPI2_CS_SET;
}

AD读取函数:
float get_ad24_data(void)
{
  SPI2_CS_RESET;
  delay_ms(5);
  while(DRDY==1);
  delay_us(200);
        ads1255_write_reg(ADS1256_MUX,ADS1256_MUXP_AIN0);   //读取通道0
  ads1255_rdata();
        ads1255_rdata();
        ads1255_rdata();
  delay_ms(5);
  retdata=ads1255_read();                       //读取
  delay_us(5);
  SPI2_CS_SET;
        if (retdata>0x7FFFFF)                                                           // if MSB=1,
        {
                retdata -= 0x800000;                                                       //do 2's complement
        }
        return retdata;
}

网友A:
1. PGA增益多少?
2. 测量的目标电压多少?
3. 模拟量,实际情况下,都是有波动的,具体的幅度视工况而定;

网友B:
我这个ads1256使用的是差分模式、PGA1、sps2.5、buffer off、自整定 开,在读吉时利2401输出的50uV电压只会偏差3uV,跳动在1uV左右,如果你对读取速率不是要求很高可以降低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ads1256使用的是差分模式、PGA1、sps2.5、buffer off、自整定 开,在读吉时利2401输出的50uV电压只会 ...

我需要1000sps的采样速率,现在就是读数抖动很大,都不是小范围那种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GA增益多少?
2. 测量的目标电压多少?
3. 模拟量,实际情况下,都是有波动的,具体的幅度视工况而定 ...

PGA1,测量电压2.5V,参考电压2.5V,读数在0-5v之间跳变,很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1000sps的采样速率,现在就是读数抖动很大,都不是小范围那种误差

你这个跳动,给我感觉是你寄存器配置有问题,再加上没有在正确的时刻的读取转换完成的值,你在每次初始化的时候有没有去拉低一下PDWN引脚,再拉高后执行自校准命令,还有你读数据代码里面的读三个8位数据,为什么连着读3次又延时5ms再读一次,你再延时5ms已经过了你前面DRDY转换好的状态到第二次转换里面了,你再根据datasheet去修改一下你的驱动我这里有个1256的部分代码,基本没什么区别。不过你读取电压2.5V,应该不需要24位这种精度的ADC吧
/*
*********************************************************************************************************
*        函 数 名: ADS1256_ReadData
*        功能说明: 读ADC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int32_t ADS1256_ReadData(void)
{
        uint32_t read = 0;

        CS_0();        /* SPI片选 = 0 */

        ADS1256_Send8Bit(CMD_RDATA);        /* 读数据的命令 */

        ADS1256_DelayDATA();        /* 必须延迟才能读取芯片返回数据 最小延迟 6.5uS, 此处取10us */

        /* 读采样结果,3个字节,高字节在前 */
        read = ((uint32_t)ADS1256_Recive8Bit()&0xff) << 16;
        read |= ((uint32_t)ADS1256_Recive8Bit()&0xff)<< 8;
        read |= ((uint32_t)ADS1256_Recive8Bit()&0xff) << 0;

        CS_1();        /* SPI片选 = 1 */

        /* 负数进行扩展。24位有符号数扩展为32位有符号数 */
        if (read & 0x800000)
        {
                read += 0xFF000000;
        }

        return (int32_t)read;
}
/*
*********************************************************************************************************
*        函 数 名: ADS1256_ReadAdc
*        功能说明: 读指定通道的ADC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32_t ADS1256_ReadAdc(uint8_t _ch)
{
        /* ADS1256 数据手册第21页 */
        ADS1256_WaitDRDY();                /* 等待 DRDY = 0 */
        switchChannel(_ch);        /* 切换模拟通道 */
        delay_us(2);
        ADS1256_WriteCmd(CMD_SYNC);
        delay_us(2);
        ADS1256_WriteCmd(CMD_WAKEUP);
        delay_us(5);
        return (int32_t)ADS1256_ReadData();
#endi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跳动,给我感觉是你寄存器配置有问题,再加上没有在正确的时刻的读取转换完成的值,你在每次初始化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