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单HDMI到功放,怎么接话筒?

楼主(2024-07-23):
电脑下载和管理音源都非常便捷,PC单HDMI到功放,怎么接话筒?标准接法:无线话筒>马头m2声卡(与PC一体)-->(通过模拟接口到)AV功放1700H>音箱
但是:USB声卡解码音质不如功放解码效果,所以没有从声卡输出模拟信号到功放,而是直接从PC的hdmi输出数码信号到功放
改变后接法:无线话筒>马头m2声卡(只用输入,空置模拟输出)>PC主机-->(通过HDMI到)AV功放1700H>音箱
这么一来,音质上是不错了,但是,由于话筒由声卡进Windows系统处理后再输出到功放,声音的延迟很大,使用“侦听”功能回放感觉大约有200-300ms左右的延时。在使用VoiceMeeter声卡跳线软件把话筒输入直接转到输出后延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有100-200ms左右,反正是话说完了声音还没完。貌似使用模拟信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模拟信号没有数字信号的效果好啊。

那么,这样改了过后的接法,还有没有办法接入没有延时的话筒呢?

网友A:
使用支持话筒的功放

网友B:
买个小调音台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小调音台玩吧。

没看到支持hdmi入hdmi出的调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支持话筒的功放

推荐一款呢?最好是支持多声道的数码AV功放,传统模拟信号的功放多少有点电流声

网友C:
行业之间还是有不同的习惯的。这种属于音响工程。还是搞个小调音台吧。

网友D:
无线话筒接收器,直插功放的另一输入端,功放里面做信号加法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