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电压为什么是2.6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7-23):
2.4 - 2.6V这个范围

网友A:
问题二:三极管基极电压为什么是0.4 - 0.6

网友B:
(5V-0.6)*(2/5)+0.6=2.36V,至于三极管Vbe为什么是0.4-0.6V,这问题就有点像1+1为什么等于2,有点复杂,自己去找些相关的电子基础资料看看吧!

网友C:
Q4射极接地,按照你的电路基极就是0.6V,R24 R28按照欧姆定律分配5.0-0.6=4.4V,基本就是2.6V左右呀

网友D:
为什么三极管基极是0.6V这个问题问得好,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属于PN结材料特性问题,如果电路中你添加的三极管是锗管,那么这个电压大概是0.2V左右,硅管的话就是0.6V左右,至于为什么,这个得材料物理方面的人才来解析了,我们搞电路的只要记住硅管0.6左右,锗管0.2左右就行。

网友E:
3个电阻串联,在HALLC高阻的情况下,忽略三极管Q4的影响,图示点的电压=5*4/(3+2+2)=2.85V,不知道对不对?实测2.6V是不是被三极管拉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三极管基极是0.6V这个问题问得好,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属于PN结材料特性问题,如果电路中你添加的 ...

是这么个理

网友G:
就是普通的电阻串联分压,这么大的电阻三级管不一定能全开通。

网友H:
5v/5K*2k+0.6v=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