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器件DIY 0.8~1.5V、1mA LED手电筒

楼主(2024-07-24):
这是一个微型的1.5VLED驱动电路。可以让你驱动蓝色或者白色LED的低压电路。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要点亮蓝色或白色LED,您需要为它提供3 - 3.5 V,如3 V锂纽扣电池。但是,像一节AA电池的1.5伏电池根本无法正常工作。该电路便可以将旧电池像新电池一样驱动LED。
电池的工作电压:0.8~1.5V,消耗的电流:1mA

3个器件DIY 0.8~1.5V、1mA LED手电筒.doc

楼主:
实物照片

楼主:
磁环的选择和饶制

楼主:
选用Φ10的磁环,初级和次级各绕制20匝

楼主:
电池工作电压:0.8~1.5V,电流10mA 的电路图

网友A:
虽然用不到、但是DIY的精神值得赞扬,电路简单,而且还有详细教程、适合小白制作、

网友B:
楼主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了!1.5V1MA可以功率可以变成3V10ma功率(点亮LED手电筒需要的最小功率吧)?

网友C:
需要用磁环还是太麻烦了,还是两个三极管组成的阻容升压电路更方便(闪烁型的)

网友B:
0.3V能够起振?9013是硅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了!1.5V1MA可以功率可以变成3V10ma功率(点亮LED手电筒需要的最小功率吧)?

我在楼主和楼层5#的电路是不同:楼主的电路1.5/1mA,输出3V,追求电池的长寿命;楼层5#的电路1.5V/10mA,输出3V,追求LED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V能够起振?9013是硅管!

因为使用1.5V电池点亮Led后,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电池的电压会慢慢降低,0.3V是LED熄灭的最低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楼主和楼层5#的电路是不同:楼主的电路1.5/1mA,输出3V/1mA,追求电池的长寿命;楼层5#的电路1.5V/10 ...

1.5V1ma也就是1.5mw的功率能够打破能量守恒定律变成3mw(3V1ma)?1.5V10ma也就是15mw能够变出30mw功率来?在现有的能量守恒定律没有打破之前这一创举一定会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

网友B:
不要夸大电路性能,电压变换的效率一般都会低于100%!也就是输入15mw的功率经DC/DC后输出肯定会低于15mw!绝不可能输入15mw输出30m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使用1.5V电池点亮Led后,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电池的电压会慢慢降低,0.3V是LED熄灭的最低电压。

标注参数应该是电路能够正常工作的最低要求!0.3V电压对于9013来说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虽然你解释是工作后的停止电压,但你的标注显然不合常理!0.3-1.5V应该是电路正常工作的最低电压,也就是你这样的标注一般都会理解为电路在0.3V就可以正常起振工作!

网友D:
有专用的干电池LED驱动,那个效率更好,也只要普通电感

网友E:
焦耳小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专用的干电池LED驱动,那个效率更好,也只要普通电感

确实,专用芯片的性价比要高的多!简单的升压芯片ME2188加一只100UH左右的贴片电感就可以方便的把0.8V电压升高到3-5V!楼主为了这个电路不遗余力(这个电路的原型好像出自无线电杂志的“焦耳小偷”),得出了DC/DC的转化效率居然达到了惊人的200%!可谓物理领域的一个创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专用芯片的性价比要高的多!简单的升压芯片ME2188加一只100UH左右的贴片电感就可以方便的把0.8V电 ...

谢谢提醒!对有些参数进行了修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了!1.5V1MA可以功率可以变成3V10ma功率(点亮LED手电筒需要的最小功率吧)?

现在的LED,0.几V就可以点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LED,0.几V就可以点亮。

LED  零点几V可以点亮?哪一种型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ED  零点几V可以点亮?哪一种型号?

写错了,是0.几mA。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写错了,是0.几mA。

不需要几百微安电流,几十微安电流就可以点亮高亮度LED,但在手电筒电路中这样的亮度实用吗?

网友G:
电压能boost多高,取决于线圈通过多大电流,
LED对电路没有限流作用,这电路本身亦没有任何限流机制,如果用的是新电池……。
[/siz]

网友G:
焦耳小偷与手电筒,拓扑可相同,但Rb和变压器的匝数比不一样。

网友G:
白光LED,不管是照明还是指示灯,都是耗电大户,焦耳小偷的定义域,可根据能否点亮白光指示灯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