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的单片机计算器中符号怎么退格?数字可以退格可以做,符号没思路

楼主(2024-07-25):
谢谢大家

楼主:
1602显示的

网友A:
一样的处理,没有区别。

网友B:
用变量存符号,不同的值代表不同的符号,这样应该能和数字一样退格,计算时再转换成相应的符号(我是小白,勿喷)

网友C:
在单片机计算器中,实现符号退格的功能需要一些额外的逻辑处理。一般来说,当你按下退格键时,你希望删除最后输入的字符或符号。这通常需要维护一个包含当前输入的字符串或数组,并在退格时更新这个字符串或数组。

假设你的输入是保存在一个字符串或字符数组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处理退格操作:

维护输入状态: 创建一个字符数组或字符串来存储用户的输入,包括数字和运算符。

退格逻辑:

在每次按下退格键时,检查当前输入的长度。
如果输入不为空,则移除最后一个字符。
更新显示: 更新显示器上的内容以反映退格后的输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