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315MHz接收模块的通信距离?

楼主:
买了几对315MHz无线收发模块、成品开关
发现接收模块的通信距离很短(已加23.8cm天线)
有什么方法来增加距离吗?
测试结果如下:

补充:
收发模块是2012年买的,一直密封保存
不知到会不会因为放太久,电容掉容了

网友A(2024-11-12):
315随便整都可以达到几十米,应该是你的模块频偏了

网友B:
发射端的电源很重要,如果使用变压器供电,或者用充电宝供电,这些都是高频直流电,纹波干扰很大,在供电部分并联104的电容应该有所改善,但是效果也不一定就立竿见影。或者也可以尝试在天线和电源正极之间并联一个1uf的电容试试,我曾经在315模块中用过这个方法,管用。当然发射端最好用12V电池供电,距离会增加。

网友C:
433/315几十米很容易 啊,接收部份4脚电容加大到10UF; 发射端的因素更大,发射端有没外置天线?发射功率够大不

网友D(2024-07-29):
引用 网友E:
距离短无非两种原因:一是天线不匹配,二是频率偏移。

频率偏移可以调那个可调电感来解决吗?

网友E:
距离短无非两种原因:一是天线不匹配,二是频率偏移。

网友F:
换个锂电池供电试一下,这玩意接收距离能上百米的,小于50CM就有点离谱了

网友G:
用FSK别用ASK

网友H:
別用switch電源,改用linear regulator電源,若用電池更好。

网友I:
我以前搞了几个也是距离很近,无意中换用干电池供电,距离居然增加了一倍,估计是我那开关电源波纹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尝试适当提高电压看看距离有没有增加,不要太高

好的,我会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这个怎么测试的,屋内9米应该没大问题,那个>2m是什么讲法?

>2m不是重点,重点是<50cm

网友J:
你可以尝试适当提高电压看看距离有没有增加,不要太高

网友K:
这个怎么测试的,屋内9米应该没大问题,那个>2m是什么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