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适合做电压跟随器的轨至轨运放

楼主(2024-07-25):
现有条件是单电源5V,信号输入电压0-5V,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适合做电压跟随器的轨至轨运放,最高输出接近5V就可以,还有价格要便宜,谢谢了

网友A:
AD8601、AD8602和AD8604分别是单通道、双通道和四通道轨到轨输入和输出、单电源放大器,具有极低的失调电压和宽信号带宽。这些放大器采用最新专利调整技术,无需激光调整便可达到出色的性能。所有器件均可采用3 V至5 V单电源工作。低失调、极低的输入偏置电流和高速度特性相结合,使这些放大器适合各种应用。滤波器、积分器、光电二极管放大器、分流传感器和高阻抗传感器等器件均可受益于这些特性组合。宽带宽和低失真特性则有益于音频和其它交流应用。对于大多数成本敏感型应用,D级可在较低的价位下提供此直流性能,但直流精度较低。这些放大器的应用包括:便携式设备的音频放大、便携式电话耳机、条形码扫描器、便携式仪器仪表、蜂窝PA控制以及多极滤波器。它还具有轨到轨输入与输出摆幅能力,因而设计人员可以在单电源系统中缓冲CMOS ADC、DAC、ASIC及其它宽输出摆幅器件。AD8601、AD8602和AD8604的额定温度范围为−40°C至+125°C扩展工业温度范围。AD8601单通道放大器采用5引脚小型SOT-23封装。AD8602双通道放大器提供8引脚MSOP和8引脚窄体SOIC表面贴装两种封装。AD8604四通道放大器提供14引脚TSSOP、14引脚SOIC和16引脚QSOP三种封装

网友B:
低带宽低失调的可以选聚洵的GS8331,科山芯创的COS1333。带宽稍微高点的有COS721。。。太多了。

楼主:
感谢楼上2位,我搜到一款LMV358,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网友C:
LMV358失调电压大,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要求,或者是说要求高不高
如果要求高,你可以试一下OPA2335,和LMV358是一样引脚的,这个运放我用过,很好用,就是价格有点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V358失调电压大,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要求,或者是说要求高不高
如果要求高,你可以试一下OPA2335,和LMV35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