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发射程序编译错误

楼主(2024-07-25):
各位老师,这里的误法错误需要怎么更改。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R.h"

//根据协议发送数据,IO口模拟时序实现
//延时8.77us,是一个周期的1/3 的时间  一个周期26.3us,38KHZ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s4=P3^3;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njian;
        P1M1 = 0x00;        //默认00与STC89系列IO通用,标准双向IO模式
  P1M0 = 0x00;        //如果是使用STC89系列单片机,本段程序可以删除
  P3M1 = 0x00;
  P3M0 = 0x00;
  P5M1 = 0x00;
  P5M0 = 0x00;
        while(1)   //无条件永远执行大循环
        {
                if(!s1)                          //这些按键按下,就会使anjian变量赋以相应的值。
                        anjian=1;
                if(!s2)
                        anjian=2;
                if(!s3)
                        anjian=3;
                if(!s4)
                        anjian=4;
                switch(anjian)
                {
                        case 1:Send_NEC_Message(User_Code,Key1_Code);break;
                        case 2:Send_NEC_Message(User_Code,Key2_Code);break;
                        case 3:Send_NEC_Message(User_Code,Key3_Code);break;
                        case 4:Send_NEC_Message(User_Code,Key4_Code);break;
                         default:break;
                }
  }
}

#ifndef __IR_H__
#define __IR_H__

#include<STC8G.H>

#define User_Code 0xff00
#define Key1_Code 0x41 //命令码 按键1
#define Key2_Code 0x42 //命令码 按键2
#define Key3_Code 0x43 //命令码 按键3
#define Key4_Code 0x44 //命令码 按键4
sbit IR_EN=P1^7;
void Send_NEC_Message(unsigned int User_Code,unsigned char data_Code);

#endif

#include "IR.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8_77u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_nop_();
  i = 30;
  while (--i);
}

//载波发射
void Send_IR(unsigned int i)
{
  while (--i);
  {
    IR_EN=1;
    Delay8_77us();
    IR_EN=0;
    Delay8_77us();
    Delay8_77us();
  }
}

//载波不发射
void No_Send_IR(unsigned int i)
{
  while (--i);
  {
    IR_EN=0;
    Delay8_77us();
    Delay8_77us();
    Delay8_77us();
  }
}

//发射数据 0 ,符合NEC协议
void Send_NEC_0()
{
  Send_IR(21);
  No_Send_IR(21);
}

//发射数据 1 ,符合NEC协议
void Send_NEC_1()
{
  Send_IR(21);
  No_Send_IR(64);
}

//发射一帧完整的NEC信息 引导码+用户码低八位+用户码高八位+8位数据码+8位数据码的反码+结束码“0”
void Send_NEC_Message(unsigned int User_Code,unsigned char data_Code)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
  Send_IR(342);
  No_Send_IR(171);
  temp=User_Code;
  for(i=0;i<16;i++)
  {
    if(temp&0x0001)
      Send_NEC_1();
    else
      Send_NEC_0();
    temp>>=1;
  }
  temp=data_Code;
  for(i=0;i<8;i++)
  {
    if(temp&0x01)
      Send_NEC_1();
    else
      Send_NEC_0();
    temp>>=1;
  }
  temp=~data_Code;
  for(i=0;i<8;i++)
  {
    if(temp&0x01)
      Send_NEC_1();
    else
      Send_NEC_0();
    temp>>=1;
  }
  Send_NEC_0();
}

网友A:
宏定义和函数传参重名了
建议其中一个改为User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