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驱动电路的高效节能

楼主(2024-07-26):
通过图1电路的工作过程可以看到,该电路可以在大功率启动电磁阀后,自动将电磁阀的功率降低到最小,即仅满足电磁阀活动铁芯保持吸附的所需的最小功率。这样就消除了因活动铁芯行程间距缩小,额外的电流产生的额外热量,有利于电磁阀的快速闭合。而且即使长期使用,电磁阀也不会升温,更不会发烫,同时也大大节省了用电。

楼主:
电磁阀驱动三极管存在三个状态:饱和导通时,集电极电流为:1100mA;恒流输出时,集电极电流为:50mA;截止时,集电极电流为:0mA。

楼主:
电磁阀额定技术参数:线圈的直流电阻18Ω,24V直流启动电压,线圈中的电流1330mA,消耗功率32W。

楼主:
上传三极管BU508A的数据手册

网友A:
楼主对于电磁阀的驱动原理说的真清楚,我曾经用过,当初是用PWM来驱动的,搞了好长时间

楼主:
为了降低功耗,上传修改文档!

网友B:
现在有些电磁阀有3根线,一根控制吸合,一根控制保持吸合,目的就是降低功耗!

楼主:
为了缩小体积,除R6外其他元器件可采用表贴器件,电路图请参考楼层6#中的修改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些电磁阀有3根线,一根控制吸合,一根控制保持吸合,目的就是降低功耗!

一是电磁阀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二是驱动电路也不同,三是——饱和导通时,集电极电流为:1100mA;恒流输出时,集电极电流为:50mA;电流之比为22:1。

网友C:
这个大有可为,我们厂里的浙大中控数字量输出信号是接到继电器板上,功率放大后输出给切断阀的电磁阀,从而打开气源,如果是常闭切断阀,电磁阀打开,气就会进入气缸,从而推动气缸旋转90度,从而打开切断阀。车间里有二种电磁阀,一种电流保持在500ma左右,一种保持在150ma左右,现在车间里大多数是500ma左右,输出的电流很大。本身继电器没有调节电流的能力。如果用你的方法做成16路的输出放大电路,又有吸合后降低电流功能,这样可以大大减小电流,减少电磁阀线圈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有可为,我们厂里的浙大中控数字量输出信号是接到继电器板上,功率放大后输出给切断阀的电磁阀,从而 ...

建议使用楼层6#的修改电路,除R6外可以全部使用贴片元器件。

楼主:
上传修改后的器件数据手册。

楼主:
启动吸合时间1.1秒,启动电流1100mA;剩下维持时间(例如10分钟(600秒)),维持开启电流50mA。时间比为1.1:600,电流比为22:1。

网友D:
实验啥目的,电磁阀做的紧密是能驱动大开关,但响应不行

楼主:
本节能电磁阀的工作特点:电压不变,电流为吸合的十分之一;电流不变,电压减半的电路,详见:
http://www.51hei.com/bbs/dpj-237107-1.html

楼主:
本节能电磁阀电路也适用于电磁继电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