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势放大解释

楼主:
如图所示,VBUS电压为快充%提供,最大为20V这样电势放大电路为放大D1的电压(如2.4V),按图放大倍数为250倍,那不是600V,实际只能输出3.3V,而PA1接的是单片机STM32F103C6T6,这样感觉没什么意义啊,有知道的能解释下吗

网友A(2024-07-26):
T12发热丝是一种材料,中间导线又是另外一种导线。结合点就是热电偶,也就是测温点.
也就是T12的发热芯与热电偶二条共线.

那么T12加热的时候, 是测量不到热电偶的实际电压的.
只有T12不加热的时候, 才能测量热电偶的电压. 所以T12是在PWM的关断加热时,二线上的热电偶电压信号放大测量. 大约是20uv--27uV/度,所以要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12发热丝是一种材料,中间导线又是另外一种导线。结合点就是热电偶,也就是测温点.
也就是T12的发热芯与 ...

那就是相当一块铜板中间一条铝线,当不通电时测铜铝电压差来表示温度是多少,因为太小了才要放大,可以这样理解吧。
还有个就是P1口是工作在ADC测量模式下吧,否测没法调节温度

网友C:
Q2导通时AD是不采样的,Q2截止时T12相当于热电偶,这个时候才采样计算烙铁头温度。
原理图材料用的真好,其实随便用便宜的够了,反正你也控制不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