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任意IO软件模拟UART串口通讯

楼主:
soft_uart.c
#include "soft_uart.h"
#include "AIP8F3515.h"

unsigned char soft_uart_tx_buf[SOFT_UART_TX_MAX_BYTE];

unsigned char soft_uart_rx_buf[SOFT_UART_RX_MAX_BYTE];

unsigned char soft_uart_tx_num;

unsigned char soft_send_phase;

unsigned char soft_rx_state_code;

/***************************
函数名:Soft_Uart_Time_Init
功能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Soft_Uart_Time_Init(void)
{
        Soft_Uart_Time(SOFT_UART_TIME_ISR);
}

/***************************
函数名:Soft_Uart_Init
功能  :UART初始化
***************************/
void Soft_Uart_Init(void)
{
        SOFT_UART_IO_INIT();
        Soft_Uart_Time_Init();
}

/***************************
函数名:Soft_Uart_Tx_Nbyte
功能  :UART发送N字节
str   :字符串
n_byte:需要发送的字节数
返回值:状态码,检查发送的字节数
                                是否超过最大设定
***************************/
unsigned char Soft_Uart_Tx_Nbyte(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n_byte)
{
        unsigned char i;
        if(soft_uart_tx_num != 0)
        {
                return SOFT_TX_BUSY;
        }
        if(n_byte > SOFT_UART_TX_MAX_BYTE)
        {
                return SOFT_TX_DATA_COPY_ERR;
        }
        for(i = 0;i < n_byte;i++)
                soft_uart_tx_buf[i] = *str++;

        soft_uart_tx_num  = n_byte;
        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START_SINGLE;
        return SOFT_TX_DATA_COPY_OK;
}

/***************************
函数名:Soft_Uart_Drive
功能  :发送、接收,置于
                                定时器中断内
***************************/
void Soft_Uart_Drive(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tx_bit_num = 0,tx_byte_num = 0,time_count = 0,tx_tem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rx_bit_num = 0,rx_byte_num = 0,rx_time_count = 0,rx_tem = 0,rx_phase = 0,rx_xd = 0;
        ++time_count;
        if(time_count >= SET_BIT_TIME_COUNT)
        {//1bit时间
                time_count = 0;
                //TX
                if(soft_uart_tx_num)
                {
                                if(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SEND)
                                {//开始发送数据
                                        if(tx_tem&0x01)
                                        {
                                                SOFT_UART_TX = 1;
                                        }
                                        else
                                        {
                                                SOFT_UART_TX = 0;
                                        }
                                        tx_tem >>= 1;
                                        if(++tx_bit_num >= 8)
                                        {
                                                tx_bit_num = 0;
                                                tx_byte_num++;
                                                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STOP_SINGLE;
                                        }
                                }
                                else if(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START_SINGLE)
                                {//发送起始码
                                        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SEND;
                                        SOFT_UART_TX = 0;
                                        tx_tem = soft_uart_tx_buf[tx_byte_num];
                                }
                                else if(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STOP_SINGLE)
                                {//发送停止码
                                        SOFT_UART_TX = 1;//停止码
                                        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START_SINGLE;
                                        if(tx_byte_num >= soft_uart_tx_num)
                                        {
                                                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FINISH;
                                        }
                                }
                                else if(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FINISH)
                                {//发送一阵数据完成
                                        soft_send_phase = SOFT_TX_PHASE_WAIT_WORK;
                                        soft_uart_tx_num = 0;
                                        tx_byte_num = 0;
                                }
                }
        }
        //RX
        if(rx_phase == SOFT_RX_PHASE_DECODING)
        {
                if(SOFT_UART_RX)
                        rx_xd++;
                ++rx_time_count;
                if(rx_time_count == SET_BIT_TIME_COUNT)
                {
                        rx_time_count = 0;
                        rx_tem >>= 1;
                        rx_tem  &= 0x7F;//若是右移后最高位自动补0,则不用这一行
                        if(rx_xd >= SET_1_2BIT_TIME_COUNT)
                        {
                                rx_tem |= 0x80;
                        }
                        rx_xd = 0;
                        if(++rx_bit_num >= 8)
                        {//收满1byte
                                rx_bit_num = 0;
                                rx_phase++;
                        }
                }
        }
        else if(rx_phase == SOFT_RX_PHASE_WAIT_START)
        {
                        if(SOFT_UART_RX == 0)
                        {
                                rx_time_count++;
                                if(rx_time_count >= (SET_1_2BIT_TIME_COUNT+1))
                                {
                                        rx_time_count = 0;
                                        rx_phase++;
                                }
                        }
                        else
                        {
                                rx_time_count = 0;
                        }
        }
        else if(rx_phase == SOFT_RX_PHASE_RECV_STOP)
        {
                if(SOFT_UART_RX)
                {
                        rx_time_count++;
                }
                else
                {
                        if(rx_time_count >= SET_1_2BIT_TIME_COUNT)
                        {//若是存在干扰,可能接收不到完整的停止信号,判断停止信号若是超过1/2也算通过
                                rx_time_count = SET_BIT_TIME_COUNT;
                        }
                        else
                        {
                                rx_time_count = 0;
                        }
                }
                if(rx_time_count >= SET_BIT_TIME_COUNT)
                {//成功收到结束码1bit
                        rx_time_count = 0;
                        rx_phase = SOFT_RX_PHASE_WAIT_START;
                        soft_uart_rx_buf[rx_byte_num] = rx_tem;
                        if(++rx_byte_num >= SOFT_UART_RX_MAX_BYTE)
                        {
                                rx_byte_num = 0;
                                soft_rx_state_code = SOFT_RX_RECV_OK;//接收完成
                        }
                }
        }
}

soft_uart.h
#ifndef __SOFT_UART_H__
#define __SOFT_UART_H__
/*软件实现UART******************************************
波特率                 :4800/9600/14400/19200
停止位                 :1bit
奇偶校验         :无
注意                         :定时器的优先级尽量设高!!!
使用前定义一定时器名为Soft_Uart_Time,并将步进设置为1us。
调用Soft_Uart_Init()进行初始化。
调用Soft_Uart_Drive()在提供时基的定时器中断。
********************************************************/
extern void Soft_Uart_Time(unsigned char isr_time_us);

//设置用于模拟的IO口
#define SOFT_UART_TX        P50
#define SOFT_UART_RX        P51
//TX设置为推挽输出,RX设置为输入上拉
#define SOFT_UART_IO_INIT()        {P50 = 1;P5IO |= 0X01;P51 = 1;P5IO &= ~0X02;P5PU |= 0X02;}
//设置发送区、接收区大小
#define SOFT_UART_TX_MAX_BYTE 15
#define SOFT_UART_RX_MAX_BYTE 15
//设置通信波特率
#define SOFT_UART_BAUD_RATE                BAUD_RATE_9600

//以下部分无需修改==================================================================================================================
#define BAUD_RATE_4800        4800
#define BAUD_RATE_9600        9600
#define BAUD_RATE_14400        14400
#define BAUD_RATE_19200        19200

#if(SOFT_UART_BAUD_RATE == BAUD_RATE_4800)
                #define SOFT_UART_TIME_ISR                        52
                #define SET_BIT_TIME_COUNT                          4
                #define SET_1_2BIT_TIME_COUNT                 2
#elif(SOFT_UART_BAUD_RATE == BAUD_RATE_9600)
                #define SOFT_UART_TIME_ISR                        26
                #define SET_BIT_TIME_COUNT                          4
                #define SET_1_2BIT_TIME_COUNT                 2
#elif(SOFT_UART_BAUD_RATE == BAUD_RATE_14400)
                #define SOFT_UART_TIME_ISR                        23
                #define SET_BIT_TIME_COUNT                          3
                #define SET_1_2BIT_TIME_COUNT                 2
#elif(SOFT_UART_BAUD_RATE == BAUD_RATE_19200)
                #define SOFT_UART_TIME_ISR                        26
                #define SET_BIT_TIME_COUNT                          2
                #define SET_1_2BIT_TIME_COUNT                 1
#endif

enum SORT_TX_STATE{
        SOFT_TX_DATA_COPY_OK,        //拷贝数据成功
        SOFT_TX_DATA_COPY_ERR,        //拷贝发送的字节数超过最大设置
        SOFT_TX_BUSY,                        //当前有未发送的数据
};

enum SOFT_RX_PHASE{
        SOFT_RX_PHASE_WAIT_START,//等待接收
        SOFT_RX_PHASE_DECODING,         //接收中
        SOFT_RX_PHASE_RECV_STOP, //接收停止信号
};

enum SOFT_TX_PHASE{
        SOFT_TX_PHASE_WAIT_WORK,        //等待发送
        SOFT_TX_PHASE_START_SINGLE,        //发送起始信号
        SOFT_TX_PHASE_SEND,                        //发送数据
        SOFT_TX_PHASE_STOP_SINGLE,        //发送停止信号
        SOFT_TX_PHASE_FINISH,                //发送SOFT_UART_TX_MAX_BYTE字节完成
};

enum SOFT_RX_STATE_CODE{
        SOFT_RX_DECODING,//接收中
        SOFT_RX_RECV_OK         //接收SOFT_UART_RX_MAX_BYTE字节,1帧数据
};

void Soft_Uart_Io_Init(void);
void Soft_Uart_Time_Init(void);
void Soft_Uart_Init(void);
unsigned char Soft_Uart_Tx_Nbyte(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n_byte);
void Soft_Uart_Drive(void);

#endif

网友A(2024-07-26):
AIP8F3515.H是STC芯片的头文件吗

网友B:
中微爱芯推出的8051内核触摸型MCU,其ROM从8KB到64KB可选,可满足不同复杂程度的方案需求。提供多触摸通道及ADC,并集成LED、LCD驱动。触摸MCU包含电容型AiP8F32XX系列和无电容型AiP8F35XX系列。

电容型AiP8F32XX系列-AiP8F3208 AiP8F3216/E AiP8F3264

AiP8F3216是一款触摸型8051内核MCU,内置16KB FLASH ROM、128B EEPROM、1KB XRAM、256B IRAM、内部集成Timer0/1/2/5、UART1/2、SPI、WDT、I2C、WT、LCD、TOUCH,OPA和12bit-ADC。可提供SOP20/SSOP20/SOP28/SSOP28封装。

无电容型AiP8F35XX系列- AiP8F3515 AiP8F3516 AiP8F3532

AiP8F3532是一款触摸型8051内核MCU,内置32KB FLASH ROM、1KB XRAM、256B IRAM,内部集成Timer0/1/2/5、WT、WDT、CRC、UART1/2、SPI、I2C、LCD和TOUCH、12bit-ADC、LVD、LVR。可提供SOP32/SOP28/SOP20 /LQFP32封装。具有高灵敏度、节省硬件成本等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IP8F3515.H是STC芯片的头文件吗

替换成自己使用芯片的.h就好

网友D:
楼主精神可嘉!很多范例都在stcisp的工具里面,很多人守着金饭碗讨饭!玩51单片机把stcisp工具吃透就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