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梯形图哪位大神能帮讲解一下,感谢

楼主(2024-07-26):
小菜鸟一只,哪位大神能帮讲解一下这个梯形图,感谢!!!!

网友A:
1. **使用偏移量实现Y1-Y7依次点亮**:这句话是对这个梯形图功能的描述,意味着梯形图的目的是使用偏移量来控制输出Y1到Y7依次点亮。

2. **SM2**:这通常代表一个特殊辅助继电器(Special Memory,SM),SM2是PLC中的一个存储位,可能在这里用于控制程序的某些特定功能。

3. **MOVK7D4000**:这是一个数据移动指令。"MOVK"代表移动,"7"是偏移量,"D4000"是目标数据寄存器。这条指令的作用是将偏移量7的值移动到D4000寄存器中。

4. **初始正向脉冲线**:这可能是对梯形图中某个特定部分的描述,指的是一个初始的正向脉冲,可能用于启动或触发某个过程。

5. **YODO**:这可能是一个缩写或特定于某个PLC品牌的指令,但根据上下文,它可能表示一个输出操作,Y可能代表输出(Output),ODO可能是指特定的操作或功能。

6. **1s时钟脉冲:0.5sON0.5sOFF**:这描述了一个时钟脉冲的周期,即1秒的周期内,有0.5秒是ON(激活)状态,0.5秒是OFF(非激活)状态。

7. **信捷PLC**:信捷是一个PLC品牌的名称,这里指明了使用的是信捷品牌的PLC。

8. **D4000**:这通常是一个数据寄存器的地址,用于存储数据或作为程序中的数据操作目标。

9. **MOV**:这是一个移动指令的缩写,用于将数据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由于没有提供完整的梯形图,上述解释只能基于文本内容进行推测。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解释或具体的编程帮助,建议提供完整的梯形图或进一步的上下文信息。

网友B:
测试输出的DO.1-do.12

网友C:
多年前我还用过信捷呢,都忘了,不会用了

网友D:
第一句的意思是当SM2闭合的时候,把立即数7送到D4000数据存储器中,这里MOV是传送指令,我没学过信捷,SM2有可能跟西门子的系统特殊寄存器类似,有可能是在PLC上电的第一扫描周期ON,这样的话,就是在PLC初次扫描时,把7赋给D4000。
第二行这里有个M0串了个SM13上升沿,SM13就类同于西门子的SM0.5,半秒ON,半秒OFF,如果没有上升沿,SM13和M0在ON时就会执行下面的程序,那半秒ON的时候可能执行不止一遍程序,这是不可取的,所以要加个上升沿,这样只能执行一次,要再次执行,得上SM13 OFF后,再ON,这样就能使程序执行周期变成1秒。
接下来看一下下面程序执行情况:
第一句:R就是复位,就是把Y0[D0]的值复位,变成OFF。这句怎么理解,方括号里表示的是偏移量,如果PLC一上电,数据区里的存储体值如果没有设置掉电保持的话,它的初始值为0,Y0[0]表示的就是Y0。
第二句:INC D0,就是把D0的值加1后再送回到D0去,就是自增1。
第三句判断和赋值,如果D0大于D4000的话,执行后面的赋值语句,也即传送指令,现在的D4000的值为7,所以如果D0加到7后又加了后变成8时,条件满足,就会把D0的值变为1,其实这里有错,应该是0才对,要不然,第一盏灯Y0就不会亮了。
第四句就是把对应的灯点亮,置位指令,Y0[D0],就是以Y0为基地址,以D0为偏移量,把对应的输出置为ON.如果现在使Y3 ON了,第四盏灯亮了,它是最后一条指令,然后又会从头执行上面所有的指令。
最先一条把7赋值给D4000的指令因为不是首次扫描,就不执行了。
如果SM13没OFF,所有指令不执行,只有等SM13 OFF后,又SM13 ON的第一扫描周期,第会执行下面的四条指令。那是过了一秒后的事了,因为D0的值保持上次执行时的值,所以把上次值位的,现在复位了,这样Y3 ON了一秒。

网友E:
这是跑马灯程序 ,M0=1有效时,从Y1开始 ,每个灯亮2S  SM13上升沿每个扫描周期动作一次 复位上一个亮的灯 +1后 点亮下一位的灯 1-7位的灯依次点亮  D0>7时重新开始点亮 反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