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能力不足导致无法直驱MOSFET

楼主(2024-07-26):
如图,Vgs(th)最大2.5v,而单片机是3.3v的,关键是雾化片是2.4M的雾化片。现在直驱无法驱动,波形失真,这么高的速率a点峰值不到3v,且失真严重。我本来想用推挽驱动试一下,但是NP方式总会有一个压降,而b点在运行时电压会态高,导致  可能会导致低于Vgs(th)无法打开。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吗?

PS:成本感人,尽量低成本不换MCU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MOSFET选用AM2326N的Vgs(th)=0.9V,请详见我的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236102-1.html

网友B:
io强推挽,应该能改善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强推挽,应该能改善一些

我不确定楼主什么单片机,并不是所有型号都有强推挽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OSFET选用AM2326N的Vgs(th)=0.9V,请详见我的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236102-1.html

这是20v耐压的管子,15N10可是100V耐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20v耐压的管子,15N10可是100V耐压的。

再串个满足电压、电流要求的三极管即可。

网友E:
1,单片机先改成强推挽模式试一下,如果单片机没有强推挽模式,可以加一个SN74LVC1G17之类缓冲器试一下
2,或者不要接Q2,用示波器先看一下单片机输出的波形行还是不行,有的单片机输出1MHZ以上频率的PWM,出来的波形都有点像正弦波了,MOS管在这个频率下,它就不是一个电压驱动型的元件了,它就是电流型的,是要有一定驱动电流的了

网友F:
推挽输出不应该驱动不足。

网友G:
单片机IO口的电平输出只有0-3.3-5V, 驱动MOS管电压范围不够, 可以增加三极管扩展输出电压范围来驱动MOS管.

网友H:
不建意这样用MCU推,第一力不够。第二很容易把MCU烧坏。一般都是加一个缓冲输出。这种芯片网上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