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单片机TX RX怎么配置成普通IO口使用?

楼主:
如题,我使用P3M0 = 0xff; P3M1 = 0x00; //推挽输出,把RX TX配置成推挽输出,赋值0的时候引脚输出仍然是1.

网友A(2024-07-27):
不会吧!我试过可以配置为正常I/O使用的

网友B:
STC8G系列不需要配置,默认就是准双向口,可以正常当做普通IO口使用。但是如果配置成了推挽还是不能正常控制,那就需要检查一下IO口上接的设备是不是被强上拉了,如果断开电路还是不行,那就换一片单片机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8G系列不需要配置,默认就是准双向口,可以正常当做普通IO口使用。但是如果配置成了推挽还是不能正常控 ...

不要乱说,请看

网友D:
设置成普通io口就行 设置成推免模式是强上拉,外部引脚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你怎么取值都是1,高电平,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E:
STCisp烧录软件有IO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