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计电路一个开关闭合控制LED1个亮1个灭

楼主:
请教前辈如何让该电路在散热马达工作时红亮,不工作时绿灯亮,同时只能有1灯亮,现在问题是,不管开关闭合或断开,红灯都灭,绿灯都亮,此电路是我根据视频教程搭的,但仿真发现无法实现...请大佬前辈们指点一二,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24-07-27):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设置大一些

网友B:
已解决,把R2提高到100Ω就行了,根据仿真我是这样分析的
① 开关闭合后,之前R2+马达电阻只有不到20Ω,压降小,电流就从马达一路流走,红灯一路电流非常小,所以红灯不亮,二极管D3左侧电压高于右侧,二极管不导通,所以电源、R4、D2形成通路,绿灯亮;
② R2提高到100Ω后,开关闭合,R2+马达电阻压降大,且分流小,所以红灯一路有电流,红灯亮,二极管D3左侧电压低于右侧,二极管导通,绿灯不亮;开关断开,二极管D3左侧电压高于右侧,二极管不导通电源、R4、D2形成通路,绿灯亮。
注:LED正向电压为2.2V,驱动电流为10mA,所以限流电阻为12V/0.16A≈600Ω;马达负载电阻为12Ω,取电流为100mA,所以R2≈12V/0.1A - 12Ω =100Ω;三极管b极电流取1mA,所以R1=12V/0.01A≈10k

网友C:
这么会选择这样的电路图,第一感觉就是费电,第二感觉就是电机负载没设计反向电压保护措施,第三感觉就是参数不合理,12V电源1k电阻则电流约10毫安已经不小了,电路虽然简单,500欧姆电阻估计是5V电源使用的参数,是否电源电压擅自更改?
有几十年没做这活了,这下褶子了,买回来的散件,湿度检测控制继电器浇花用的,我焊接成这样了,通电无法正常工作,即短路检测探针没动静,调节电位器也无济于事,指示灯能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何修改为正确的,该用什么措施更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把R2提高到100Ω就行了,根据仿真我是这样分析的
① 开关闭合后,之前R2+马达电阻只有不到20Ω, ...

就是驱动电流不够用导致三极管不饱和,要么选β大的三极管,要么提高基极电流,你这样风扇串联电阻,那风扇还能转动不?转动的风量够用不?

网友D:
体积允许的话,直接用一个继电器控制,可靠性比这还要高

网友E:
温控一直闭合,久对了 不用改

网友B:
这个电路实现,谢谢前辈
但是仿真测试发现需要将R2提高到70Ω以上,否则R5左侧电压会高于0.7V,Q2基极有电流通过,绿灯会一直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把R2提高到100Ω就行了,根据仿真我是这样分析的
① 开关闭合后,之前R2+马达电阻只有不到20Ω, ...

治标不治本, 你这不叫散热风扇, 叫开关指示灯(没错, 这风扇串个100欧电阻估计没风了). 这么会算, 明显的三极管不在饱和状态, 为什么不把基极电阻减小, 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开关状态呢. 把R1换成1K试试. 还不饱和再减小. 饱和想省电就慢慢换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治标不治本, 你这不叫散热风扇, 叫开关指示灯(没错, 这风扇串个100欧电阻估计没风了). 这么会算, 明显的 ...

那样比较费电,我是建议直接上达林顿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治标不治本, 你这不叫散热风扇, 叫开关指示灯(没错, 这风扇串个100欧电阻估计没风了). 这么会算, 明显的 ...

谢谢您的建议,我明白了,之前绿灯一直亮就是因为三极管达到饱和状态了,如果要调大电机电流,就得先把三极管基极串联电阻减小,再把电机串联的电阻减小,还有就是电流几十上百mA的小功率电机其实也有的

网友B:
谢谢各位前辈,我知道了,我是硬件设计新手有不够好的地方感谢前辈们批评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驱动电流不够用导致三极管不饱和,要么选β大的三极管,要么提高基极电流,你这样风扇串联电阻,那风 ...

小功率电机电流是几十上百mA的有,用这种电机在这个电路里应该可行,但我也觉得串联电阻不太好,谢谢您

网友B:
这下真的解决了,调三极管基极电阻就行了,这下理解了,谢谢各位前辈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下真的解决了,调三极管基极电阻就行了,这下理解了,谢谢各位前辈大佬

好家伙,从10K一下变100欧姆,还是直接选择达林顿管子吧。实际上1ma的输入电阻也可以,仿真不太懂,是不是三极管的β值是可以调的。

网友C:
要不要设计个宽电压范围的控制电路?电机功率多大?地板修改的电路比较合理,不过发光管限流电阻参数还是要修改到10毫安以下比较合适。
焊接完成通电发现无法正常工作才意识到元件焊接到反面了,是双面印刷电路板,还是第一次焊接双面印刷电路板,几十年前都是单面的板子,还停留在那个时候了,元件应该放置在有印刷元件的一面,商家标示的运放型号写错了,正确应该是LM393,双层板一面有走线,另一面基本都是铜箔只有孔,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从10K一下变100欧姆,还是直接选择达林顿管子吧。实际上1ma的输入电阻也可以,仿真不太懂,是不 ...

谢谢您,达林顿管确实很猛
仿真的话β一般都不能调,Proteus的三极管β是固定的,有100、150、175、200倍;Multisim的三极管β不是固定值,会随着基极电流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网友G:
楼主还是要好好学习基础,电机串电阻不是解决办法,你的电路设计就是有很多错误地方,电机反向保护二极管没设计,需要从三极管截止和饱和两个状态来分析发光二极管工作状态是否成立来考虑电路设计,你的图上饱和时,红色二极管被D3限制在0.7v怎么会亮?可以参考我的图改,当然发光管限流电阻需要按照实际电压电流来考虑。

网友H:
有种单非门的器件,23-5的。你找找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把R2提高到100Ω就行了,根据仿真我是这样分析的
① 开关闭合后,之前R2+马达电阻只有不到20Ω, ...

张飞老师的硬件设计视频内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么会选择这样的电路图,第一感觉就是费电,第二感觉就是电机负载没设计反向电压保护措施,第三感觉就是参 ...

有原理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是要好好学习基础,电机串电阻不是解决办法,你的电路设计就是有很多错误地方,电机反向保护二极管没 ...

谢谢您
是的,反并联一个保护二极管可以放止电机断电瞬间产生的过压脉冲破坏其他元件,是一种经典保护设计
我基础比较差,但学习中一些不懂的地方也通过前辈们的指点弄懂了,感谢前辈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张飞老师的硬件设计视频内容吧

是的,我刚开始看的,感觉内容很丰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刚开始看的,感觉内容很丰富

确实不错,老师这里利用的是电压钳位的思想,以及不同光源导通压降不同的原理进行在电机开通与关闭时亮不同颜色的灯

网友C:
当然有演示电路图,只要稍有电工知识,就能推导出大致参数,并仿真加以验证,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导通压降不同。没说明要哪种电路图,只演示了我说的第一个电阻参数选取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