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SPI的问题

楼主(2024-07-27):
SPI也就4种模式,csdn扒了个SPI的驱动,改了下在STC15单片机下不能正常使用,读取全是0xFF。目前用到的案例是CPOL不限,CPHA =1。也就是1/3模式,

以下是代码:
spi.h:
#ifndef __SPI_H
#define __SPI_H

#define FOSC        22118400UL
#define BAUD        115200

#include "STC15W4K.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CS_L                                                         P16=0
#define CS_H                                                         P16=1
#define SCK_L                                                  P15=0
#define SCK_H                                                  P15=1
#define MOSI_L                                                P13=0
#define MOSI_H                                                P13=1
#define MISO              P44

u8 SOFT_SPI_RW_MODE(u8 write_dat);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endif

spi.c:
#include "spi.h"
#define  SPI_Mode 3  //选择SPI的模式

//CPOL:规定了SCK时钟信号空闲状态的电平(0-低电平,1-高电平)
//CPHA:规定了数据是在SCK时钟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被采样(0-第一个时钟边沿开始采样,1-第二个时钟边沿开始采样)
//模式0:CPOL=0,CPHA =0  SCK空闲为低电平,数据在SCK的上升沿被采样(提取数据)
//模式1:CPOL=0,CPHA =1  SCK空闲为低电平,数据在SCK的下降沿被采样(提取数据)
//模式2:CPOL=1,CPHA =0  SCK空闲为高电平,数据在SCK的下降沿被采样(提取数据)
//模式3:CPOL=1,CPHA =1  SCK空闲为高电平,数据在SCK的上升沿被采样(提取数据)

/*spi延时函数,微秒*/
static void spi_delay(u16 time)
{
    u8 i = 0;
    while(time--)
    {
        i = 10;
        while(i--) ;
    }
}

#if SPI_Mode==0
/* CPOL = 0, CPHA = 0 */
u8 SOFT_SPI_RW_MODE(u8 write_dat)
{
    u8 i, read_dat = 0;
    SCK_L;
    for(i = 0; i < 8; i++)
    {
        if(write_dat & 0x80)
            MOSI_H;
        else
            MOSI_L;
        write_dat <<= 1;
        spi_delay(1);
        SCK_H;
        read_dat <<= 1;

        if(MISO)
            read_dat++;
        spi_delay(1);
        SCK_L;
        _nop_();
    }
    return read_dat;
}
#elif SPI_Mode==1
/* CPOL=0,CPHA=1 */
u8 SOFT_SPI_RW_MODE(u8 write_dat)
{
    u8 i, read_dat = 0;
    SCK_L;
    for(i = 0; i < 8; i++)
    {
        SCK_H;
        if(write_dat & 0x80)
            MOSI_H;
        else
            MOSI_L;
        write_dat <<= 1;
        spi_delay(1);
        SCK_L;
        read_dat <<= 1;

        if(MISO)
            read_dat++;
        spi_delay(1);
    }
    return read_dat;
}
#elif SPI_Mode==2
/* CPOL=1,CPHA=0 */
u8 SOFT_SPI_RW_MODE(u8 write_dat)
{
    u8 i, read_dat = 0;
    SCK_H;
    for(i = 0; i < 8; i++)
    {
        if(write_dat & 0x80)
            MOSI_H;
        else
            MOSI_L;
        write_dat <<= 1;
        spi_delay(1);
        SCK_L;
        read_dat <<= 1;

        if(MISO)
            read_dat++;
        spi_delay(1);
        SCK_H;
    }
    return read_dat;
}
#elif SPI_Mode==3
/* CPOL = 1, CPHA = 1 */
u8 SOFT_SPI_RW_MODE(u8 write_dat)
{
    u8 i, read_dat = 0;
    SCK_H;
    for(i = 0; i < 8; i++)
    {
        SCK_L;
        if(write_dat & 0x80)
            MOSI_H;
        else
            MOSI_L;
        write_dat <<= 1;
        spi_delay(1);
        SCK_H;
        read_dat <<= 1;

        if(MISO)
            read_dat++;
        spi_delay(1);
        _nop_();
    }
    return read_dat;
}
#endif

//SPI2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xdata;
          CS_L;
    Rxdata = SOFT_SPI_RW_MODE(TxData);
          CS_H;
    return Rxdata;
}

网友A:
SPI信号有问题的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检测,寄存器中断配置方法具体见数据手册。

网友B:
e,把SPI从器件和电路图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B:
可以先用逻辑分析仪抓下SCLK和MISO的信号

网友B:
还有,要先设置IO口工作模式

#define CS_L                                                         P16=0
#define CS_H                                                         P16=1
#define SCK_L                                                  P15=0
#define SCK_H                                                  P15=1
#define MOSI_L                                                P13=0
#define MOSI_H                                                P13=1
#define MISO              P44

有没有可能CS没被拉低
加上这个试试
  P0M0=0x00;
  P1M0=0x00;
  P2M0=0x00;
  P3M0=0x00;
  P4M0=0x00;
  P0M1=0x00;
  P1M1=0x00;
  P2M1=0x00;
  P3M1=0x00;
  P4M1=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