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V UPS方案

楼主(2024-07-28):
家中的光猫路由使用12V供电,本应长期通着电使用。但偶尔也会遇到一些电网停电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停电,这样停电了,网络同时也中断了。
现在想要一个12V的UPS方案,在停电时能提供一定时间的电源。
-----------
需求如下:
①光猫和路由使用的都是直流12伏,所以希望电源输出也是12伏。当然如果以后有需要用5伏的设备,12伏转5伏也是很简单的事。
②各设备共需要约3安的使用电流,希望电源提供的电流足够。当然这个也不是长时间满负荷的,平时待机会在1安以下。
③在以上电压电流工作下,起码保证几小时以上的电源提供,这个不算过份吧。
----------
我能接受以下几种实现方式:
①自己砌电路,从元器件开始,自己画板,自己焊接。这就涉及到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电池均衡电路,电源升压电路等电路设计。
那么,请提供一些好的电路,最好是实际验证过的。
②买现成的模块电路板,加上电池,自己组装一个简易的UPS。
那么请推荐一些好用、耐用的模块板。比如说哪家店的?使用效果好不好?
③现成的UPS机器。这个放到最后,也是我最不想要的方案,虽然这种现成的不用折腾,但我并不想要。主要几点,这种机器使用铅酸电池,电池性能会衰减得很快,即使不输出,电池也会逐日衰减。这些UPS我用的也不多,反正我见过的几台都是电池挂了。
不过也有优点,就是它提供220V输出,任何设备都能使用。

网友A:
我在阳台放了块50W的太阳能板,配的12V55AH胶体电池(考虑到会衰老,瘦死的骆驼大),十几瓦负载连续(24小时不断,控制器按钮按不动懒得换)4年以上了,按钮能按时还用了几年,雨雪天无碍,
电池还有多少寿命未知,除了给太阳能板擦擦灰,其他没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阳台放了块50W的太阳能板,配的12V55AH胶体电池(考虑到会衰老,瘦死的骆驼大),十几瓦负载连续(24小 ...

电池寿命可以用内阻仪检测 也可以用万用表加大功率并联电阻换算。

网友C:
直接使用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和充电器,做一个降压电路即可!

网友C:
由于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所以采用开关型DC/DC芯片LM2576HVS-12。LM2576是Ti推出的高效PWM芯片,电源输入范围高达60V,电路结构简单,只需要少量器件即可实现。

网友D:
铅酸电瓶13.8V浮充电,能用几年的,应该综合成本最低也最安全,比单体锂电池升降压要稳定简单安全。当然如果能在夜间定期放电几次是更有利于提升铅酸电瓶寿命的。

网友D:
成品UPS是内部升降压来配合220V的,你这个需求不需要这种脱什么放什么的功能。

网友E:
不要自己做了,不划算  某一个宝上几块钱的东东一大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自己做了,不划算  某一个宝上几块钱的东东一大堆

你这个是没有电池充电管理的

网友F:
优先选择现成的成品,要用磷酸铁锂电池的,这样耐用点,缺点是价钱高,没法定制,人家有什么功能你就用什么功能
然后是买现成的板子回来,自己组装焊接就可以了
最后才是自己画板,写程序,难度大,折腾的时间多,喜欢DIY的可以自己动手,享受过程
220V就不做了,只做12V供电就可以了,不然工程量太大了
可以是升压,也可以是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先选择现成的成品,要用磷酸铁锂电池的,这样耐用点,缺点是价钱高,没法定制,人家有什么功能你就用什么功能
...

这种纯电路的东西,不存在程序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纯电路的东西,不存在程序吧?

这都什么年代了,单片机在DIY这一块能用就用
显示电池电压,电量,充电电流,充电指示......

网友G:
标准称呼应该叫DUPS,很成熟了。

方案1:直接串联路由器电源适配器。参考价格单路50,双路100+。
品牌很多,这个牌子我也买过,很便宜,但用了几年电池鼓包了。换了电芯后继续用,正常了,可能是之前电芯没保护板。

方案2:DUPS控制器+铅酸电池+稳压模块   参考价格150

此版本已用3年

此版本已用3年

这个是我目前在用方案。6A版本用了3年,配套铅酸电池,通过内部跳线可以支持锂电。因为应急照明扩容,上月刚升级了18A版本。

铅酸电池直接盘活的6合1汽车启动电源,平时通过点烟器接口取电浮充,应急产品经常吃灰,维护都省了。
实际还并了一块闲置的12V7Ah电池,用带过流保护的开关切换。由于还有很多应急设备,还额外加了炬为的电流表。

这个是随便选的

这个是随便选的

铅酸电池充满电压高,需要额外加了一级DCDC稳压。车用的性价比最高,随便选的牌子。稳压后输出,可以用一分二的5521插头给路由器和光猫。
由于还有别的12V设备需要供电,我做了个5521/5525的多路分配器,通过公对公连接线接入。

其他品牌参考

其他品牌参考

方案3:自己搭电路。比较典型的方式就是18650模块

网友H:
没有能耗要求的话,用一个继电器+蓄电池+一个大功率整流二极管可以搞定,外接12v蓄电池作为12v继电器的电源,用于吸合,通过继电器后再接二极管并联到后级蓄电池,后级蓄电池用于持续供电,当前面12v供电失效后,继电器会自动切换到另外的电源,这么说不知道明白吗

网友C:
电源切换电路,请参考:http://www.51hei.com/chip/3220.html

网友I:
12v电源切换:搜索 "[3AG1电路集锦] 12V 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网友J:
电池类型自己选,5#楼说的是对的,网上有很多PWM降压芯片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就是要设计一个充电电路。这样就成了。自己动手彻,也挺好玩的。

网友K(2024-08-28):
现在城市基本不停电了。一年一次都不到。做那些东西都是放着吃灰的玩意!何况停电还有手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