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下载后它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4-07-28):
为什么我点击下载后它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啊??
有人说是型号选的不对,那这个型号怎么知道呢,
我买的是普中的,然后目前型号选的是STC89C52,带RC的也试过,都不行
停止运行后第六个LED灯会亮,然后会发出声音
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虚心求教,谢谢

网友A:
型号不对会直接告诉你的,应该是通讯没有成功。

网友B:
STCAI-ISP界面截图
开发板单片机拍照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那这个型号怎么知道呢”--------------------看你烧录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D:
1.检查USB转TTL是否正常工作:将RXD与TXD短路,打开串口助手发送字节又会接收回来。
2.将P1.0与P1.1接地 (其他型号可能不一样) 然后尝试下载。
3.下载时断开任何与下载无关的外围芯片模块控制电路 (例如:温湿度等任何传感器,显示屏处于关闭状态,数码管不得点亮,电机继电器蜂鸣器等驱动芯片不得导通吸合),否则可能会供电不足或干扰正常下载。
4.冷启动断开单片机供电,不能断开USB转TTL芯片的供电。

网友E:
点击下载后,单片机端断电冷启动了吗?

网友F:
你是不是带负载烧写的,有时负载会把电压拉低,单独拆下来试下

网友G:
早期的STC,在不接错线的情况,只有断电不完全的问题。

网友H:
要先给单片机断电,点下载后再上电。以前的单片机只有在单片机开机的短暂时间里有个窗口才容许下载程序。

网友I:
要先给单片机断电,点下载后再上电

网友J:
点下载后,给单片机断电,再上电

网友K:
STC89/90 系列, 在你型号没有选对的情况下,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L:
型号在芯片上面印着,如果看不清楚可以转一下角度

网友M:
通信要正常,点击下载后,再给MCU上电,没上电前,MCU不能有高于0.5V的电压。

网友N:
1. 确认单片机型号 如何确认单片机型号:  查看购买信息:首先,确认您购买的普中单片机确实是STC89C52或STC89C52RC。通常购买时的产品描述或包装上会有明确的型号标识。 查阅手册或官网:如果不确定,可以查阅普中的产品手册或访问其官方网站,查找关于该型号单片机的详细信息。 2. 检查硬件连接 单片机插接:确保单片机已正确插入到开发板或编程器上,没有插反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晶振连接:检查是否连接了晶振,并确保晶振连接牢固,没有接触不良的现象。晶振是单片机运行的基础,如果晶振连接有问题,会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电源和地线:确保单片机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3. 检查软件设置 下载软件选择:确保您使用的下载软件与单片机型号相匹配。对于STC89C52系列单片机,可以使用STC-ISP等专门的下载软件。 端口设置:检查电脑上的COM端口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端口进行通信。如果电脑上有多个COM端口,可能会选错。 波特率设置:如果您使用的是旧版本的下载软件,可能需要手动设置波特率。尽量使用新版本的软件,因为新版本通常不需要设置波特率。 4. 其他可能的问题 冷启动:在下载程序之前,确保单片机开发板已经重新上电(冷启动)。有些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需要经历冷启动过程。 短路检查:检查开发板周围是否有金属物品或其他可能导致短路的情况。开发板下面最好铺一张纸或其他绝缘材料。 单片机损坏:如果以上步骤都检查过了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可能是单片机本身已经损坏。可以尝试换一个单片机试试看。 5. 停止运行后的现象 LED灯和声音:您提到停止运行后第六个LED灯会亮,并且会发出声音。这可能是单片机内部程序或硬件故障的表现。建议按照上述步骤逐一排查,并尝试重新编写或下载程序来验证问题是否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