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驱动两个两相四线电机的代码能转换成51单片机的代码吗?

楼主(2024-07-28):
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请问,Arduino 驱动两个两相四线电机的代码能转换成51单片机的代码吗?

网友A:
不能,底层寄存器不一样

网友B:
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请问,Arduino 驱动两个两相四线电机的代码转换成51单片机的代码吗?

单是说“能不能”,答案是肯定能的。

两种单片机的技术架构不同,没必要按arduino去“翻译”成C51的,应该根据原理按C51的去写,或找C51的范例。

网友C:
不管是Arduino和C51,其实主体时序部分是相同的,而且功能也简单,不需要抄袭,直接就能写出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