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摇扇DIY

楼主:
    用一个双轴减速比为1:220直流3-6V的直流减速电机,两个霍尔A3144传感器,一块两路直流驱动模块和一块大容量充电宝(兼做底盘配重).制成了一台电动摇扇.它适合一些不愿吹电风扇的老年人使用.不论放在书桌上还是放在床头柜上都很方便.
    电动摇扇当开启电源后,两个霍尔A3144传感器控制着电机交替正转与反转(摇臂上装有一枚直经为5毫米的磁铁),从而带动摇臂上的小扇子工作.为了防止在关闭电动摇扇电源时电机溜车而超出霍尔A3144传感器控制范围,所以还安装了双向机悈限位.
    若有人感兴趣回复后我在将电路图奉上.

网友A(2024-07-31):
有电路图吗?

网友B:
没用绘图软件手画了一张电路图供参考.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C:
用一个减速电机就可以解决了。30转左右的电风扇摇头电机也可以考虑

网友D:
这个是霍尔的,想法不错,夏天放到床前,可以

网友E:
想知道机械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机械结构

    没有特别结构后侧黑的朔料板是后限位,前面白的铝板是前限位都很简陋.你可根据自己手头的材料自行设计.最初我试制时并未装有机诫限位.但发现在关闭电源时控制电路没电,电机由于惯性常常回溜出霍尔元件控制范围,再次通电时就不受控了.

网友F:
加一些AI吧!
根據人體熱度,
自動加減搖扇速度!

网友G:
想知道这结构耐用不

网友:
想知道这结构耐用不

取决与电机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