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监控系统程序

楼主(2024-07-29):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Timer2.h"
#include "AD.h"

uint8_t KeyValue;
uint8_t ParaSet_Flag;
uint8_t temperature;
uint8_t Humidity;
uint16_t LightLux;
uint8_t ERR;

uint8_t TempSet = 25,HumidSet = 25,LuxSet = 25;
uint8_t JumpCnt;

uint8_t Temperature_Flag;
uint8_t Humidity_Flag;
uint8_t Lux_Flag;

uint16_t Raw_LightLux;   //原始光敏

int main(void)
{
   Key_Init();
         PC13_LED_Init();
//         Usart2_Init(115200);
//         DHT11_Init();
         AD_Init();
         Timer2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4,0,"Smart Home",16);
         OLED_ShowString(0,2,"Temp:  C",16);
         OLED_ShowString(0,4,"Humid:  %",16);
         OLED_ShowString(0,6,"Lux:  %",16);
         OLED_ShowNum(40,2,temperature,2,16);
         OLED_ShowNum(48,4,Humidity,2,16);
         OLED_ShowNum(32,6,LightLux,2,16);
//         do
//         {
//                 ERR = WiFi_Connect_IoTServer();
//
//         }while(ERR);  //连接阿里云直到成功

        while(1)
        {
//----------------------------------- Smart Home主界面 BEGIN -----------------------------------
     KeyValue = Key_Scan();
           if(KeyValue == 1) //当按键1按下,进入阈值设置界面
                 {
                                ParaSet_Flag = 1;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Temp:",16);
                                OLED_ShowString(86,0,"*",16);
                          OLED_ShowString(0,2,"Humid:",16);
                          OLED_ShowString(0,4,"Lux:",16);
                          OLED_ShowNum(40,0,TempSet,2,16);
                          OLED_ShowNum(48,2,HumidSet,2,16);
                          OLED_ShowNum(32,4,LuxSet,2,16);
                          Temperature_Flag = 1; //进行温度阈值修改
                                Humidity_Flag = 0;
                                Lux_Flag = 0;
                 }
                 else if(KeyValue == 2) //当按键2按下
                 {
                 }
           else if(KeyValue == 3) //当按键3按下
                 {
                 }
                 else if(KeyValue == 4) //当按键4按下
                 {
                 }
//----------------------------------- Smart Home主界面 END -----------------------------------
//----------------------------------- 阈值设置界面 BEGIN -----------------------------------
                 while(ParaSet_Flag == 1)
                 {
                                KeyValue = Key_Scan();
                          if(KeyValue == 1) //当按键1按下,退出阈值设置界面
                                {
                                        ParaSet_Flag = 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Smart Home",16);
                                }
                                else if(KeyValue == 2) //当按键2按下,上下移动选择需要设置的阈值
                                {
                                        JumpCnt++;
                                        if(JumpCnt == 1)
                                        {
                                                OLED_ShowString(86,0," ",16);
                                                OLED_ShowString(86,2,"*",16);
                                                OLED_ShowString(86,4," ",16);
                                                Temperature_Flag = 0;
                                                Humidity_Flag = 1;//进行湿度阈值修改
                                                Lux_Flag = 0;
                                        }
                                        else if(JumpCnt == 2)
                                        {
                                                OLED_ShowString(86,0," ",16);
                                                OLED_ShowString(86,2," ",16);
                                                OLED_ShowString(86,4,"*",16);
                                                Temperature_Flag = 0;
                                                Humidity_Flag = 0;
                                                Lux_Flag = 1;        //进行光照阈值修改
                                        }
                                        else
                                        {
                                                JumpCnt = 0;
                                                OLED_ShowString(86,0,"*",16);
                                                OLED_ShowString(86,2," ",16);
                                                OLED_ShowString(86,4," ",16);
                                                Temperature_Flag = 1;//进行温度阈值修改
                                                Humidity_Flag = 0;
                                                Lux_Flag = 0;
                                        }

                                }
                                else if(KeyValue == 3) //当按键3按下,阈值+
                                {
                                                if(Temperature_Flag == 1)
                                                {
                                                                TempSet++;
                                                          if(TempSet >= 99)
                                                                {
                                                                                TempSet = 99;
                                                                }
                                                                OLED_ShowNum(40,0,TempSet,2,16);
                                                }
                                                else if(Humidity_Flag == 1)
                                                {
                                                                HumidSet++;
                                                          if(HumidSet >= 99)
                                                                {
                                                                                HumidSet = 99;
                                                                }
                                                                OLED_ShowNum(48,2,HumidSet,2,16);
                                                }
                                                else if(Lux_Flag == 1)
                                                {
                                                                LuxSet++;
                                                          if(LuxSet >= 99)
                                                                {
                                                                                LuxSet = 99;
                                                                }
                                                                OLED_ShowNum(32,4,LuxSet,2,16);
                                                }
                                }
                                else if(KeyValue == 4) //当按键4按下,阈值-
                                {
                                                if(Temperature_Flag == 1)
                                                {
                                                          if(TempSet <= 0)  TempSet = 0;
                                                          else TempSet--;
                                                                OLED_ShowNum(40,0,TempSet,2,16);
                                                }
                                                else if(Humidity_Flag == 1)
                                                {
                                                          if(HumidSet <= 0)  HumidSet = 0;
                                                          else HumidSet--;
                                                                OLED_ShowNum(48,2,HumidSet,2,16);
                                                }
                                                else if(Lux_Flag == 1)
                                                {
                                                          if(LuxSet <= 0)  LuxSet = 0;
                                                          else LuxSet--;
                                                                OLED_ShowNum(32,4,LuxSet,2,16);
                                                }
                                }

                 }
//----------------------------------- 阈值设置界面 END -----------------------------------
//----------------------------------- 自动控制界面 BEGIN ---------------------------------

//----------------------------------- 自动控制界面 END -----------------------------------
         if(Timer2_5s_Flag == 1)
         {
                                                        Timer2_5s_Flag = 0;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 &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Raw_LightLux=AD_GetValue(ADC_Channel_0);    //光照值获取
                                            LightLux = (((float)(4095-Raw_LightLux) / 4095) * 100);
                                                        OLED_ShowString(0,2,"Temp:  C",16);
                                                        OLED_ShowString(0,4,"Humid:  %",16);
                                                        OLED_ShowString(0,6,"Lux:  %",16);
                                                        OLED_ShowNum(40,2,temperature,2,16);
                                                        OLED_ShowNum(48,4,Humidity,2,16);
                                                        OLED_ShowNum(32,6,LightLux,2,16);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楼主:
(1)基本功能   实现温湿度、光照的数据采集并上传至云平台   可以通过按键和APP对相关设备进行自动或手动控制;   数据在OLED屏幕以及APP显示

楼主:
涉及知识储备:
1. C语言语法
2. STM32F1标准库的使用,GPIO、USART、TIMER、I2C
3. ESP8266-01S (重点)
4. MQTT协议(重点)
5. 云平台(重点)

楼主:
元器件清单
1、面包板
2、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
3、杜邦线
4、ESP8266-01S
5、按键
6、OLED屏
7、USB-TTL(CH340)模块

软件:
1、Keil
2、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目标:
1、移植OLED驱动代码(I2C为例)
2、实现一个按键循环切换3个页面
目标:
1、创建4个文件,KEY.c  KEY.h  LED.c  LED.h
2、实现按键通过点亮STM32F103C8T6的PC13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