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断电重新给电,时间会变异常

楼主:
求教各位大佬,断电之后,注释掉设置时间的代码,重新下载,时间就会变的异常,这可能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A(2024-07-29):
异常?是什么形式的异常?是时间变慢了还是变快了?还是时间整个乱套了?变慢的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备用电源没有正常工作或者根本就没有备用电源。变快的情况我没见过,彻底乱套的情况需要检查通信时序,是否延时过长或者过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焊接的时间不要太长,它是内置晶振的,长时间的焊接高温会影响晶振的性能。

网友B:
DS3231带有电池管理,自己有副电源怎么会随便掉电呢。

网友C:
借贴试下回复,谢谢贴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异常?是什么形式的异常?是时间变慢了还是变快了?还是时间整个乱套了?变慢的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备 ...

除了温度显示正常,时间会变乱,断电是想试一下电池会不会起作用,然后重新给电,按一下复位键,时间就会变乱,设置的时间是今天,然后注释掉设置时间的代码,重新下载,一复位,时间就就变成了2024年94月30日,每次出现的异常时间都不一样,请问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刚入门的新手,大佬清楚的话,麻烦解释清楚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S3231带有电池管理,自己有副电源怎么会随便掉电呢。

就是想看电池会不会起作用,结果注释掉设置时间的代码,下载代码,重新复位,时间还是正常的,再断电,重新给电,时间就变乱了,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的

网友D:
如图所示,每次错乱的时间都不一样,只有温度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了温度显示正常,时间会变乱,断电是想试一下电池会不会起作用,然后重新给电,按一下复位键,时间就会 ...

贴代码,贴电路图,贴实物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贴代码,贴电路图,贴实物图

OK,解决了,是加的延时导致的